[家电] 拆箱试用亿力YLW6263A-12吸尘器

楼主(2019-10-23):
京东上买的,就要是想着家里大扫除时用,还有就是可以吹汽车空滤,所以就买了这种的。
外包装,

打开,就一层包装

主要部件取出,

上盖、电机和滤芯

轻轻一扭就可以取下滤芯,

取下后的样子,箭头指的里是一个筒状的阀,当吸尘器吸入的水位到那的时候,浮筒上浮,关闭抽气口,以保护电机。

这是筒里的样子,

两根长杆,两头是纸浆护壳

这是地板吸头,前面的毛刷可以上下调动

背面,那个开关就是高毛刷的

调下去的样子,看不太明显,不是太好用,

圆形刷吸头和扁吸头,这个扁吸头吸小缝或角落的地方很好用,口小吸力大

这是进所消声器

沙发吸,个头很小,打开后实际大小比想象的要小很多,感觉也不好用,

底下的四个万向轮。

长软管

吸管吸头集合

电源插头,磁铁不吸,不足之处就是,铁壳的筒身配两芯插头,没有接地保护,很不安全,

电源线到是挺长,够用了,

对准凸起安装软管,插入后拧45度锁死,

消音器也是一样安装,

有它只能说是进气声音小一点点,效果不是太大。

底座上有插放吸头的地方。

筒盖上方,那个开关也太小了,加上有防水胶套,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上面的铭牌

楼主:
送的九件套漏发了,问客服后又给补发的,

东西挺多,小地方用起来方便

可以拼接着用。

做了个布套,减少滤芯的压力

反过来

用扎带捆这上。

呵呵,大概就这样,不是太好。

这样接上,不要筒身,直接拿着筒盖就可以在外面吹空滤了。口小压力,比气泵还好用。

还有这几个螺丝孔,用过之后里面都是灰,一点都不好清理还带静电 ,清理完之后用胶带给它粘上了,以后里面不会进灰了。

  评测一下,这款吸尘器吸力还算可以,可吸可吹,还可吸湿,比较皮实点吧,噪音大点不过也可以接受。
缺点:电源插头是两芯的,没有接地保护,对于金属筒身很不安全,还有就是开关太小了,操作一点都不方便,上盖的塑料也不好,静电太厉害清理不容易。

(End)
谢谢观赏

网友A:
不错不错,原来还能这样用

网友B:
讲解很详细,这吸尘器也挺复杂的

网友C:
有个这牌子的洗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这牌子的洗车机。

感觉这个牌子的就是皮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讲解很详细,这吸尘器也挺复杂的

这个可以吸水,就多了个防水位过高的,贵点的带调速,开关好像也是大的可以用脚去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原来还能这样用

其实最早也就是感觉吹空滤不方便,过年大扫除也呛的很,才买的,角角落落一吸了事,不呛了。

网友:
这个可以用尘袋的,虽然用了尘袋就不能吸水了,但是清理起来方便,亿力无纺布尘袋18块钱一个,纸的几块钱一个,一个尘袋家用起码能用半年以上

网友D:
现在多少钱了?

网友E:
去年还是年初就有活动,记得劵后40还是70样

网友F:
看到修车店洗车店都有类似的机器

网友:
这个筒和内部带电部分没有任何接触 距离也很远 不带地线没啥问题。不过吸尘时候会产生静电 这个筒底部有没有一截链条拖地板上啊?

网友:
谢谢分享。拆解详细,图片清晰,好评。

网友:
吸水倒是个好功能

楼主:
对的,上面都是塑料,不过感觉三芯的心里舒服点,筒底是有一个消静电铁链的,不过在地板砖上好像不起什么作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年还是年初就有活动,记得劵后40还是70样

那不知道,淘宝挺多的,不包邮我们这,这是在京东卷后150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多少钱了?

便宜点的150,塑料筒的一百多点。还有带调速等的要两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修车店洗车店都有类似的机器

这种便宜,用途也多,就是外形差些,噪声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