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360行车仪M301Plus拆解,做工感觉还不错。

楼主(2019-10-23):
360行车仪M301p相对于M301是有所升级的,
首先升级了cmos,Sony  IMX307,夜视更好。
其次升级了镜头,由4片F2.2,升级到6片F1.8.

先 看看版本号。

这行车仪的镜片设计得不太好,
梯形的倾斜角度有点大。

后面是镜头和喇叭,还有两排散热孔。

小心翼翼取下防拆标。

拆掉后盖的4颗螺丝,就能掰开面板了。
屏幕个头不小。

喇叭音仓,

发现好多后视镜版的行车仪,喇叭就是一个裸机,
没想到360还设计了一个音仓,好评。

主板全貌,
黑色pcb。

内置电池,420毫安,深圳朗能生产。
3线插口。

镜头排线。

镜头就不拆开了,不好还原。
反正是索尼的IMX307  cmos

后镜头处理芯片

主芯片是联咏NT96658芯片,内置了运行内存,减少厂家的成本,布线也更简单。

屏幕也有塑料架子保护。

这是预留的电阻触摸屏么?

电源输入部分,为何并联有4颗保险电阻?

指示灯有导光模组。

主板有屏蔽罩设计,但是后来却没有安装屏蔽罩。
给主芯片加了个导热贴,将热量传递到屏幕背面的金属板上辅助散热。
手机好多都是这样设计的,我这样做没问题吧?

由于成本原因,屏幕虽然大,但是可视角度和分辨率一般般。

主要是用的TFT屏幕,从下面往上看可视角度不行,其他角度还可以。

最后说说,感觉360行车仪整体做工都还不错。比买山寨产品强不少。

网友A:
屏蔽片作散热不更好吗?记录仪中据说索尼镜头最好了。价不低,猜300多。我用125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片作散热不更好吗?记录仪中据说索尼镜头最好了。价不低,猜300多。我用125元的 ...

省料了啊!没了屏蔽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蔽片作散热不更好吗?记录仪中据说索尼镜头最好了。价不低,猜300多。我用125元的 ...

鱼眼的话应该是国产海蓝云曦镜头,真正索尼的镜头应该是非鱼眼超广角定焦,不过价格不会便宜,加上感光片估计得5百元以上。有个国产和奕超广角镜头也不错,虽然边缘有点暗角,像福伦达10毫米镜头效果等,但是价格几十元,缺点有两片塑料透镜,记录仪内部温升高发烫的话会有点模糊。

网友:
里面做工还行

网友C:
能用sony镜头就不错了,不过内置的锂电夏天在户外暴晒很容易怀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sony镜头就不错了,不过内置的锂电夏天在户外暴晒很容易怀孕

是索尼的cmos感光原件,而不是索尼镜头。真要是全套的索尼镜头,价格不便宜吧。手机摄像头好多也说是索尼coms,镜头模组一般是舜宇光学做的,还有欧菲光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鱼眼的话应该是国产海蓝云曦镜头,真正索尼的镜头应该是非鱼眼超广角定焦,不过价格不会便宜,加上感光片 ...

这个镜头设计在行车仪边沿,并且还突出那么多,所以行车仪发热也不会影响到它。如果是那种小型一体机就会有影响了。

网友:
楼主拆解的很仔细,做工还不错,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用sony镜头就不错了,不过内置的锂电夏天在户外暴晒很容易怀孕

SONY自己的镜头叫蔡司。尼康自己的镜头叫尼克尔

网友:
我看评测是第一代的 J 501比较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SONY自己的镜头叫蔡司。尼康自己的镜头叫尼克尔

卡尔蔡司监制而已,并不是蔡司自家的镜头

网友E:
你说的是这个玩意?360这个记录仪在这个价格下是无敌的,wifi功能非常好用,特价抢购简直是太白菜

网友(2019-12-16):
不错,我也拆开来看看

网友:
对360的东西没好感

网友(2020-03-19):
现在双镜头的129就能入手,还赠送32G储存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是这个玩意?360这个记录仪在这个价格下是无敌的,wifi功能非常好用,特价抢购简直是太白菜
...

现在双镜头的129元,还赠送32G储存卡。

网友F:
如果电池能自由更换更好,因电池极易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电池能自由更换更好,因电池极易报废.

拆开外壳就能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