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拆个立式无线充,开了快充之后烫手,里面构造这么简单

楼主(2019-10-23):
外形这样

两片L型的板子组成外壳,扭开螺丝就打开了
里面两个线圈

底下是电路板,就这么点东西

支持三星手机的10W无线快充,可是开了快充之后底部烫手,担心出问题,只好手机上关了无线快充。也没有散热风扇,大家给看看能不能改造一下,加个风扇什么的。加风扇的话从哪里引线比较合适?

网友:
看起来内部还挺简洁的
不知道另一家品牌的造型一样的产品,内里是不是更厚实

网友:
风扇麻烦。
加散热片,必要时外壳打洞,704固定。

网友:
无线充还是不错的,可减少充电口频繁插拔磨损,和电磁工作原理差不多mos驱动,LC振荡电路,充电发热可能是mos发热,贴散热片试试

网友:
看看哪里热,芯片的话加散热片,风扇的话会比较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