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为啥都说米沃奇2504没有机械扭力离合?我实际使用是有的啊

楼主(2019-10-23):
实用中是有扭力打滑的,1档1扭矩手握住钻夹头也能感受到,这个打滑声音不像其他的钻是哒哒哒的,几乎是没声音的,很明显能感觉到打滑后才自停。

网友A:
米沃奇2504确实是没有机械扭力离合,只有电子刹车和打滑。

机械扭力离合--------是指到达设定扭力后,锁止装置抱死主轴,防脱装置顶起前级齿轮组合,一、二(或三级)级齿轮无负载运行。相对而言,对比电子刹车有更加精准扭力定位。

2504的波箱与冲击模块之间有一个三角旋转块,带动围绕的六个长柱型轴承自转,达到扭力设定后,会顶起前级三爪盘,主轴空转-----机械打滑起来。波箱外有一根单独的检测线,通过金属螺丝与波箱内部金属件形成一个通路,如通路断开,就会启动电子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沃奇2504确实是没有机械扭力离合,只有电子刹车和打滑。

机械扭力离合--------是指到达设定扭力后,锁止 ...

看来高速运行时减速的咔咔声音就是这个结构发出来的

网友:
得伟DCD996的电子离合,在拧紧螺丝时,手柄会反转一点,电机才停转,用惯了机械离合,对这个得伟的电子离合用不习惯。

看LZ介绍,米沃奇2504是类似机械离合,手柄不会反转?这点也是比较纠结,一直没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