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环色电阻+LED

楼主(2019-10-23):
手里有一个环色电阻加上个LED接380的电,就没几分钟就不亮了。什么原因?,难道要加上二个?用并还是串?
应该买哪种电阻?

网友A:
没说电阻多大阻值?300K以上最好1/2W的,串个4007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电阻多大阻值?300K以上最好1/2W的,串个4007就没事了。

:lol:i不太懂。以前按照插排的哪个环色电阻买的。换过几个好像没坏的。
这次是用了380的电就挂了
所以应该买哪个。名字叫啥
谢谢大佬指点。看了下记录叫碳膜电阻色环电阻,但没写多少的

网友B:
你不会把电阻加大2倍呀再串个M7

网友A:
引用 楼主:
i不太懂。以前按照插排的哪个环色电阻买的。换过几个好像没坏的。
这次是用了380的电就挂了
所以应 ...

废旧电路板找找就有了,阻值不够用多个串联

网友C:
做算术题,

I=U/R,假设LED电压2V,电流10mA,再串一个二极管,那么就是0.01A=(380V-2V-0.7V)/R,变换一下等式:R=(380V-2V-0.7V)/0.01A=37730欧姆。

P=UI=(380V-2V-0.7V)*0.01A=3.773W,要4W的电阻,哪么可以用4个150K/1W的电阻并联吧,要是太亮了再改用4个180K/1W的电阻并联。
以上只是列出一个计算方法,具体的数字要根据你实际用的什么LED灯珠,再把它的参数代入计算才准确,最好是实际接上试验一下才最终定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算术题,

I=U/R,假设LED电压2V,电流10mA,再串一个二极管,那么就是0.01A=(380V-2V-0.7V)/R ...

看到头都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旧电路板找找就有了,阻值不够用多个串联

大佬直接告诉我用哪个得了,买几块就包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把电阻加大2倍呀再串个M7

加大了还要串一个啊

网友:
简单地说就是电阻的功率不够,所以烧了,你可以这么理解,你这个指示灯电路上一共有三个元件,分别是LED灯珠、电阻和二极管,哪么这三个元件就要一起分摊这380V的电压,其中LED只能分掉2V,二极管只能分掉0.7V左右,所以剩下的377V都得靠这个电阻去分摊,所以这个电阻的功率得够大,要不然就会发热很大,然后很快烧掉,哪么这个电阻怎么选呢?电阻有两个最主要的参数:阻值和功率,上一个回帖就是分两步计算,分别计算出这两个最主要的参数,以此来判断该选择哪一个型号的电阻,首先是运用欧姆定律(电流=电压/电阻)的变型公式(电阻=电压/电流)来计算出需要用多大阻值的电阻。第二步是计算出需要用多大功率的电阻(功率=电压*电流)。
好,上一个回帖已经算出了需要用一个阻值为37730欧姆,功率为3.773W的电阻,哪么新问题来了,市面上根本找不到这么一个电阻,怎么办?方法就是串并联啰。比如使用4个阻值为150K,功率为1W的电阻并联在一起,并联后的实际阻值就是37.5K,功率为4W,比较接近你的需求。当然了,用别的阻值、别的功率的电阻来串并联也可以,只要串并联以后这两个重要参数附合你的要求就行。比如用两个2W的,82K的电阻也行。就看你手头上有什么货,或者市面上容易买到什么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大了还要串一个啊

LED反压都不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直接告诉我用哪个得了,买几块就包邮的

买220K~470K 1W的电阻就行了,先多串几个,从500K以上测试,亮了就加电阻,暗了就减电阻,反正我220V下用330K电阻加整流滤波后LED(蓝光)还贼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220K~470K 1W的电阻就行了,先多串几个,从500K以上测试,亮了就加电阻,暗了就减电阻,反正我220V下用 ...

用万用表量了下。才0.919:cry:

网友A:
还没搞定?都说了买220 330 470K这一类的1W碳膜电阻,串二极管就耐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搞定?都说了买220 330 470K这一类的1W碳膜电阻,串二极管就耐用了。

二极管用哪种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用哪种型号

废旧板子上面找,220V整流的二极管都能用,4007(贴片M7)到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