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求教海康威视 hk-q1固件和刷机方法!

楼主(2019-10-23):
收个和慧眼hk-q1  不能用萤石云!有编程器存储器已经拆下来!求刷机方法!谢谢!!花钱改了个分享给大家最后两图对比一个提取的没有验证码 一个后改得,这个固件想用应该改序列号验证就能用了吧!

2017后边是序列号

2017后边是序列号

那6位英文是验证码

那6位英文是验证码

网友:
没有用你搞定不了验证码

网友:
找一台好的用编程器domp出来再写另一台去!

网友:
我有这玩意,不过固件给你也没用,序列号没法用。你只能看看插网口看看有没有8000端口图像协议,有的话弄个硬盘录像机用还行

网友A:
BIOS芯片在镜头下面,拆下来,用编程器写入带验证码的固件,焊回去就可以了。我刷过一个。

网友:
这货和C6C一样,我有C6HC,有固件也没用,没序列号不能远程查看,还是直接网线插到硬盘录像机用用,硬盘录像机可以远程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在镜头下面,拆下来,用编程器写入带验证码的固件,焊回去就可以了。我刷过一个。 ...

关键是没有固件也不会改序列号验证码

网友:
这个?同WiFi下,萤石云app能不能搜到设备是关键,一看你这个就是第三方(移动定制版),

能搜到设备,恭喜你,输入ABCDEF(忘记6位还是八位了反正都是补字母)

  不能搜到设备,那就拆件玩吧。。。。

网友:
我也有有一个,冲花费送的,用量短时间,移动的APP不能存储,被我拆了,萤石云软件能搜索到,连不上,没固件刷不了,我看闲鱼有人卖刷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没有固件也不会改序列号验证码

私聊,我有个固件,不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私聊,我有个固件,不知道能不能用。

咸鱼花钱改了个 已经能用萤石云了,看了下固件应该挺好改,关键是没有c6h编程器固件下载  用WinHEX 可以编辑。。。

网友B:
提取C6H固件编程器修改序列号验证码刷进去就行,这个是华为海思3518c的主控+ov9732 cmos的,运行linux3.0.8系统,编码程序是从/dav目录解压到/home目录的[davinci]

网友(2020-01-31):
引用 网友B:
提取C6H固件编程器修改序列号验证码刷进去就行,这个是华为海思3518c的主控+ov9732 cmos的,运行linux3.0.8 ...

关键是序列号和验证码没有?你有没有算验证码的工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在镜头下面,拆下来,用编程器写入带验证码的固件,焊回去就可以了。我刷过一个。 ...

请问你的编程器固件是哪里来的?验证码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编程器固件是哪里来的?验证码怎么算出来的?

不用算,找一个坏的头,抄写一下就可以

网友:
谢谢!之前弄了个机器,买了sd卡不能用。。只能刷机了

网友D(2020-05-02):
这个应该和萤石云C6H是一样的,要固件吗?一会给你链接,你自己改下序列号和验证码就可以了

网友(2020-06-21):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和萤石云C6H是一样的,要固件吗?一会给你链接,你自己改下序列号和验证码就可以了 ...

你好可以给个链接下载个固件吗。

网友(2020-11-15):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和萤石云C6H是一样的,要固件吗?一会给你链接,你自己改下序列号和验证码就可以了 ...

可以给个固件吗?wuhang588@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