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wifi 时钟 diy

楼主(2019-10-24):
两个月之前做的了,图片没拍,当时做了个视频,有兴趣得可以看看

只用了esp8266 + MAX7219点阵模块 其他什么都没有用,可以显示时间,天气,湿度,新闻等

因为比较简单,所以没放教程,只需要接四五根线,原作者的github很详细,但是直接用原作者程序可能会出现问题,我修改了一个小地方,有兴趣的话可以对比看看,如果数码之家能放视频就好了,不至于用bilibili或者youku上的视频。

修改后代码: https://pan.baidu.com/s/1zgrufHcuXLF1JavYLknpXA 提取码: cccu
原作者链接(带详细教程):https://github.com/Qrome/marquee-scroller
最终实现效果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4705755

网友A:
就一张图,,,这也太不用心了,

推广站外就推广吧,能不能别这么敷衍

网友B:
楼主你好,只想做一个简单的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张图,,,这也太不用心了,

推广站外就推广吧,能不能别这么敷衍 ...

因为比较简单,就俩模块,就没写步骤,代码也在链接里,还需要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只想做一个简单的时钟。

我觉得这个是最简单了吧,里面有web设置,可以只显示时间

网友C:
对于英文不好的人,外国的网点就像看天书。如果您能把制作过程和相关文件用中文发个贴,大学就都能看得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英文不好的人,外国的网点就像看天书。如果您能把制作过程和相关文件用中文发个贴,大学就都能看得懂了 ...

等有空时候我翻译一下吧,嘿嘿

网友: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会的人就是1+1=2一样简单,不会的人就是看天书

网友D:
我也在做跟楼主一样的东西,都搭好了,程序也写好了,还加了RCT。

但问题是,你们的外壳都是怎么搞的,搞出来一堆线吊着总不行吧。。。

感觉我的DIY都是毁在外壳问题上了,不是大就是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做跟楼主一样的东西,都搭好了,程序也写好了,还加了RCT。

但问题是,你们的外壳都是怎么搞的,搞 ...

国外用的是3D打印
我用的是磨砂塑料板,对光模糊一下,要么颗粒感太强,
然后找个玻璃杯子放进去了,我觉得还可以......

网友:
编译通不过。
Arduino:1.6.8 (Windows 7), 开发板:"Generic ESP8266 Module, Serial, 80 MHz, 40MHz, DIO, 115200, 512K (64K SPIFFS), ck"

In file included from sketch\Settings.h:51:0,

                 from C:\Users\lenovo\Desktop\marquee\marquee\marquee.ino:28:

sketch\NewsApiClient.h:27:26: fatal error: JsonListener.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JsonListener.h>

                          ^

compilation terminated.

exit status 1
编译有误。

This report would have more information with
"Show verbose output during compilation"
option enabled in File -> Preferences.

能给一个函数吗?JsonListener.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