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工具表面的包胶用什么粘比较好

楼主(2019-10-24):
电动工具表面的包胶裂开来了,用什么胶粘比较好,请大神赐教

网友:
补胎用的万能胶吧 我用着挺好的

网友:
楼上正解,别用502之类的

网友A:
电动工具外壳包胶绝大多数为硅胶、硅橡胶,使用502之类的丙烯酸脂胶水,容易造成硅胶发硬、发裂;而轮胎类的乙基胶,容易造成外壳材料( ABS、PE)与硅胶皮之前有气泡,后期容易再次脱落。

------------推荐使用ERGO5800、5881专用胶水,先使用ERGO5180表面处理剂涂抹后,再上5800或5881。

网友:
502干了就硬了,摸着不舒服

网友:
704硅酮胶,有弹性,耐油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动工具外壳包胶绝大多数为硅胶、硅橡胶,使用502之类的丙烯酸脂胶水,容易造成硅胶发硬、发裂;而轮胎类 ...

包胶不是硅胶 是聚氨酯的  因为要耐油 502不是丙烯酸 是一种氰化物的 丙烯酸是ab胶这一类 一般要表面处理的是尼龙 pa66料需要 abs的不需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包胶不是硅胶 是聚氨酯的  因为要耐油 502不是丙烯酸 是一种氰化物的 丙烯酸是ab胶这一类 一般要表面处理 ...

他这是电动工具外壳的包胶开了,所用的胶水有些讲究。

另外一个,我所说的502不是指那种白化胶,而是学名叫氰基丙烯酸酯胶。

前面说的丙烯酸脂确实是有误,属于聚丙烯酸酯类。

酷哥,好长时间没看到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这是电动工具外壳的包胶开了,所用的胶水有些讲究。

另外一个,我所说的502不是指那种白化胶,而是学 ...

老哥 也很久没看到你 我包胶脱落了 要么扒皮 要么502 觉得怎么弄都不结实 原装是是二次注塑 卡死在壳里 有类似卡榫结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哥 也很久没看到你 我包胶脱落了 要么扒皮 要么502 觉得怎么弄都不结实 原装是是二次注塑 卡死在壳里  ...

所以我推荐的这个REGO胶水,确实是好,我用这个5800、5180粘过不少品牌外壳的胶皮,很牢固,不用解胶剂根本就剥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推荐的这个REGO胶水,确实是好,我用这个5800、5180粘过不少品牌外壳的胶皮,很牢固,不用解胶剂根 ...

感觉化学粘结 没有机械契合的好

网友C:
401。502同族。但是韧性好于502,而且不起白霜。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1。502同族。但是韧性好于502,而且不起白霜。

401也会起白霜

网友D(2022-08-22):
引用 网友A:
电动工具外壳包胶绝大多数为硅胶、硅橡胶,使用502之类的丙烯酸脂胶水,容易造成硅胶发硬、发裂;而轮胎类 ...

太专业了,但是不知道价格几何,比电动工具贵的话,还是丑着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太专业了,但是不知道价格几何,比电动工具贵的话,还是丑着吧

反正不便宜,需要自己知道配比。
浸润胶成本大约两三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不便宜,需要自己知道配比。
浸润胶成本大约两三百。

大佬太专业了,能不能寄给你闲了顺便帮忙弄一下呢。。麻烦的话就准备随便贴聚氨酯防滑条了

网友:
401可以的 补鞋胶不太牢固。
401白霜有 不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