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 256*双贴镁光颗粒,镁光缓存512,速度为啥读写289M/s

楼主(2019-10-24):
速度慢跟sata2很像,颗粒nw853,设置选了6Gbit是sata3内存,硬件检测也是sata3就是速度慢。芯片是拆两个256的固态,合并512的。颗粒很像三星,实际镁光3d tcl。速度慢死了,缓存非常奇葩能量产成功使用aid64或鲁大师看不到512缓存的存在。怀疑缓存不对劲

网友A:
46en支持TLC?把你的闪存ID和开卡设置发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46en支持TLC?把你的闪存ID和开卡设置发上来看看。

据说部分支持,可能是没打开开心模式。

网友B:
512缓存跟256缓存速度一样,别挣扎了,速度快慢和颗粒有关,尤其是这种白片后打标的,8个CE写280已经肯定很快了,你试试双贴L95B 4CE的写才160,知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2缓存跟256缓存速度一样,别挣扎了,速度快慢和颗粒有关,尤其是这种白片后打标的,8个CE写280已经肯定很 ...

硬盘有有有缓存可以通过aid64软件查看,这2246en看不到缓存的存在。这个是我开卡设置错了吗。我猜测缓存正常情况速度更理想

网友:
跑不满速度应该跟DRAM缓存没关系,DRAM缓存充其量是提高随机读写性能、提升SLC缓存外写入稳定性以及降低写入放大用的。 写入和闪存型号有关,但读取只有300M/S的话确实有点奇怪。

网友A:
勾上Cache Program重新开。pretest为啥没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上Cache Program重新开。pretest为啥没勾?

这个图是最后一次实验的拍照,勾了缓存试过也不行。我发现新的进展

楼主:
发现新的进展,图5英文字母列,有cid sata  6Gbit 理解为支持sata3  后面current sata 1.5Gbit 理解为当前是sata1或sata2  。这个算不算一个线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上Cache Program重新开。pretest为啥没勾?

试过勾上(K去)和du?? ddr),也是使用工具检测不到缓存。不知道是否2246就是用工具看不到缓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新的进展,图5英文字母列,有cid sata  6Gbit 理解为支持sata3  后面current sata 1.5Gbit 理解为当前 ...

不算,通过usb转接卡连到电脑上,这里都都不会显示sata3(6Gbps)。不过,你可以把盘接到sata口上之后,用CDM看看实际运行在哪种速率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算,通过usb转接卡连到电脑上,这里都都不会显示sata3(6Gbps)。不过,你可以把盘接到sata口上之后, ...

搞定了,我上图,读写约300m就是sata2更换转接头重新开卡就显示6gbit了,速度特牛

网友(2020-05-05):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我上图,读写约300m就是sata2更换转接头重新开卡就显示6gbit了,速度特牛 ...

很好奇 ,最终的速度是多少?特牛有多牛??

网友:
最终的速度发上来看看!

网友(2021-05-11):
sata2.0吧换3.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