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麻烦大家推荐个充电电钻,经常要用22mm开孔器在5mm的钢板上开孔

楼主(2019-10-24):
   经常要用22mm的开孔器在5mm的钢板是开孔   那个品牌的电钻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
大有20V 5282,绝对的好用,咸鱼上也不贵

网友:
个人一直偏爱博世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我也准备入一个。

网友:
5mm后可不是那么好开啊

网友:
除了大有5282别无选择了

网友:
肯定要18V的了!

网友:
充电钻就大有5282,一个电池开65mm大6个厚的铁板能打50多个孔  ,插电的博士 得伟功率大的都可以

网友:
麻烦大家推荐个充电电钻,经常要用22mm开孔器在5mm的钢板上开孔

网友:
被偏爱的有恃无恐......

网友:
重量不介意的话得伟996,或者米沃奇2804,都是一百多牛米的扭矩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心里有数了

网友A:
既然是“经常在钢板上开孔”,最好还是别用充电电钻

网友:
这还用说肯定996或者2804了

网友:
还是用有线的博世枪钻吧

网友:
这个活,要是真的天天都有,推荐你买个磁座钻,这个要轻松的多,如果是在户外,懒得拉线。可以用20V电钻加支架,然后改磁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经常在钢板上开孔”,最好还是别用充电电钻

我的活,目标都是钢板,我可以告诉你的是20V的电钻,在使用体验上已经超过了普通插电的手枪钻了

网友:
买个好的开孔器比电钻更重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活,目标都是钢板,我可以告诉你的是20V的电钻,在使用体验上已经超过了普通插电的手枪钻了 ...

推荐一个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