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块led模块

楼主(2019-10-24):
好大一块,净水器上的吧,没用了,拆开瞅瞅

先看看功能

其实功能还不少

颜色也很丰富

拆开看看,能得到些led更好了

原来是贴膜,下面都是注胶形状

背面,好像有3根是段选,剩下是接通不同led的

图案再这里

很难拆啊

见到芯片了,可惜这个太小了,没法利用与修复

拆开就已经报废了,扔掉,清理一些没用的垃圾

网友:
死得其所物尽其用

网友:
8字管还有点用

网友:
差评,没有全部拆开。这个椰浆果冻应该很好吃

网友:
热得快的吧,或者茶机

网友A:
LED灯珠上不还有金线么?不拆出来给女朋友/老婆打个戒指?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灯珠上不还有金线么?不拆出来给女朋友/老婆打个戒指?

估计CREE等高端的灯珠才有金线,但是比头发丝细。国产的低端灯珠和指示灯等,很多是合金线镀层铜线等。

网友:
这个要是拆出来费力也太大了

网友:
死的真惨啊!

网友:
净水器上的。生产厂家是杭州恒亮

网友:
这种显示模块也就日本喜欢搞那种不灌封的裸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