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这个白色的是什么零件,投影,这个零件打火

楼主(2019-10-24):
爱普生X5投影机

网友:
不打火就坏了

网友:
放电管啊,哈哈

网友A:
气体放电管,防雷用的

网友:
陶瓷气体放电管,防雷保护设备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开关器件,串联于线路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体放电管,防雷用的

正常是打火的???

楼主:
正常情况是什么样的?

楼主:
啊!有这样的?开机就打火,然后就没响动了。。。

网友:
万用宝测下,正常不通。如果是好的,查查其他的。

网友:
白色的是空气放电管。

网友:
石榴姐又收到好货了?

网友:
防雷击放电管,如果正常情况下打火就是坏了,可以拆下,或先剪断一条腿试机,正常后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这个投影仪看着挺复杂。

网友:
我感觉是先别着急拆掉试机,先看看这个地方正常电压是多少,现在是多少,哪里出了问题导致电压升高到打火

网友:
陶瓷气体放电管,打火正常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灯烧了,高压板没有负载,通过放电管把高电压放掉而已,换个好灯试试吧

网友:
先看看灯芯在说吧,说不定就是灯泡老化起不了弧。

网友:
放电奸细,一般测不会通的,因为物理上俩放电头离开一腚距离

网友:
一腚距离一腚距离

网友:
楼上好几个说错的,这个是801惰性气体放电管,在这类UHP驱动电源里是做升压电路末端定压触发用的,这个灯板上装的是800伏的,UHP灯泡启动时就是通过高压放电产生辉光来击穿灯芯球泡里两个电极间的绝缘,触发电弧后转为常压连续放电工作的,这个TVS每次启动会闪一秒多是完全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