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汽车铅酸动力电池150AH加蒸馏水多少合适

楼主(2019-10-24):
记得有个别人的帖子,想找找看看回复。一时没找到。
已经第三块,原配的用了三年,原配是超威的。第二块使用,天能的,比原配的还好。第三次这块,才用了一年半,而且刚到手发现不好。各种原因不方便找他了。

现在采用了一年半,能跑的里程甚至不如淘汰的,感觉应该是电池被久放导致。这些先不管。

现在急得问题是:我想加一下蒸馏水,150AH的,一是动力电池加水是否合适?二是加多少?电池毕竟太贵,1500一块,12V150AH。换一次7500元。太贵了。

网友A:
老人代步车用的?

网友B:
长期充电(类似UPS)失水可以用加水解决,久放不充电是极板硫酸化,结晶了,这种情况没有办法通过常规充电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期充电(类似UPS)失水可以用加水解决,久放不充电是极板硫酸化,结晶了,这种情况没有办法通过常规充电 ...

至于是久放还是本来就是旧电瓶,其实我只是猜测。只想看看加水怎样,否则就必须淘汰了,现在从单位勉强到家走单程,距离12.5公里,在单位附近跑跑只能走18公里,可是家附近要经过城市,稍微过几天就更不行了。现在好处是单位也能免费充电,否则早就淘汰了。所以不管行与不行都要试试看。
因此关注的还是加多少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人代步车用的?

就是所谓的慢速电动车,其实跟老年代步车也没有什么区别,就是贵一些,当年58700买的,比当时买的夏利(已淘汰、老婆开着)还贵不少。

网友C:
给你个方案,32650组装磷酸铁锂电池组,20串64V150ah,加上5a主动均衡,接触器控制充放电,成本5k左右,支持快充,循环寿命更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于是久放还是本来就是旧电瓶,其实我只是猜测。只想看看加水怎样,否则就必须淘汰了,现在从单位勉强到 ...

可以加水,但是你这个电瓶比较贵重,就不要加市面上的饮用纯净水了,你去淘宝买实验用的纯水,电阻越高越好,也不贵。
每个电瓶加一点,不要多,少比多好,加完静置一晚上再充电,观察使用效果,有改善就再加点,越往后加得越少。效果达到新电瓶的70%就不要再加了,水多了电瓶反而会报废
另外冬天电瓶放电能力本来就差,加水按道理应该夏天加,效果比较直观。

网友D:
满上,然后充电,充满电,再到掉1/3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满上,然后充电,充满电,再到掉1/3

这样倒掉的就会包括硫酸

网友:
12v150 ah1500咋不考虑铁锂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方案,32650组装磷酸铁锂电池组,20串64V150ah,加上5a主动均衡,接触器控制充放电,成本5k左右,支 ...

不如直接买二手大单体,便宜量又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如直接买二手大单体,便宜量又足

32650,300一度电,大单体有这价格么

楼主:
旧帖子往往很多朋友容易忽视,另开帖子先问第一个最关注的问题:磷酸铁锂跟三元动力锂电比较,哪种更安全?请移步新帖子说明一下。谢谢。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70
第二点就是如果买现成的,有没有朋友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