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智能快速充电器

楼主(2019-10-24):
智能快速充电器

网友:
焊的不则么样

网友:
手工接的吧。。。。哈哈,元件还行

网友:
做工还行,设计的一般空间利用率不高。随喜赞叹

网友:
如果真是新人,以后发帖最好把 型号 写进 标题里,如港泉 智能快充 C01 QC2.0  2A

网友:
好像是英集芯的高通QC2快充方案,可以做一个触发器电路,启动12V输出接电脑风扇等。

网友:
就是一個普通的手機充電器, 沒有什麼亮點
以後標題寫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