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一块安居宝门禁控制面板,巧用挂钩挂上墙

楼主(2019-10-24):
这块安居宝门禁控制面板是爸妈家的,前段时间物管换门禁给的
但是缺挂墙钩,就这样吊着

背后就接了个网线口

正面
像个平板,底面一排是触摸键

背面

有网口和排线插座

具体功能在贴纸上

门禁系统数据线借用的网线

老吊着不方便看
上周末送电饭煲过去就顺便带了俩挂钩和免钉胶,正好处理一下

因为面板背面是这样的挂孔

当时目测可用这种挂钩

果然很合适

为牢固,清除泡棉胶
涂一点免钉胶

比好位置,粘上待固化

下午陪爸妈打麻将,做晚饭暂停时,偶来完成最后的手续
4个半小时差不多了,挂上

顺便偷看一下楼大门前的情况

OK,搞定,简单俩挂钩就能固定面板了,免钉胶的强度以前也得到过验证
除了方便取放,用到面板坏肯定也是没问题的

楼主:
门把童锁钮顺便也临时处理一下
门内把手处用胶带缠一圈

粘住把手内侧锁定开关(位置不好拍),取消童锁功能

鹿客这个智能指纹锁还行,就是这个锁定开关太松了,爸妈他们不要童锁,但经常误开

丑是丑点,暂时先粘上,待偶再想个美观的法子

网友A:
爱动手的人就是主意多~

网友B:
免钉胶是个好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门把童锁钮顺便也临时处理一下门内把手处用胶带缠一圈

门内把手处用胶带缠用不住,可以考虑使用宽一些的扎带。

网友C:
也可以直接3M的双面胶,粘墙上,更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动手的人就是主意多~

主要得看手上有的东西

网友D:
这种细钩子倒是方便

网友E:
门禁平板后面应该是有个铁件挂上的,这东西应该在物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免钉胶是个好东西

免钉胶效果确实不错,挂点轻的,比螺丝方便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门内把手处用胶带缠用不住,可以考虑使用宽一些的扎带。

扎带绑这里磕手呀,当时除了透明胶带就没想到更好的办法,主要是不想粘死了

网友:
在网上买了个门禁的万能挂板,,就是一块开了些孔的铁片而已,花了18.5元

网友:
那个只是个网口接口形式而已,  实际上包括 音频、视频、电源和rs-485信号,正好是8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直接3M的双面胶,粘墙上,更稳。

手上都是些国产3M,时间久一点就会掉,还是免钉胶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细钩子倒是方便

也是以前囤积的,还好没用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都是些国产3M,时间久一点就会掉,还是免钉胶放心

看到你说国产3m,马上就不好了,刚买了······

网友:
门把手那硅胶剥蒜器值得拥有,看形状行仅供参考,我没买过。或者坛里推的硅胶门吸去掉吸盘估计也行

网友:
没拆差评呀,估计里面就一块板一块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门禁平板后面应该是有个铁件挂上的,这东西应该在物业。

具体没给的原因不清楚,这样挂上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