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AB不支持L74A颗粒吗?

楼主(2019-10-24):
得到几颗32G L74A颗粒,贴了一片到3257上,一片到3267上,都正常量产,正常使用。然后想贴3268上看看效果。

CE和ID识别正确。

软件默认匹配的L85的ISP,可能制程相近,ISP通用吧。
简单设置,然后量产。

然后就卡在验证ISP这一步了,应该是ISP启动不起来。

有没有其它坛友做过这个方案的,是否能正常量产 ?还是说3268AB不支持L74A?

网友A:
我试过有些颗粒能上3267但是3268跟你一样开不了的,估计是不支持老制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有些颗粒能上3267但是3268跟你一样开不了的,估计是不支持老制程

嗯。我还是老老实实换回3267吧。

网友B(2021-09-24):
引用 楼主:
嗯。我还是老老实实换回3267吧。

L74上3267跑圈无规律爆红,在46上sorting过没有新增坏块的,淦

网友:
引用 网友B:
L74上3267跑圈无规律爆红,在46上sorting过没有新增坏块的,淦

颗粒坏没坏主控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