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个家用体重秤,开机不清零

楼主(2019-10-24):
二哥家的一个体重秤,开机以后直接显示176.85kg,再一踩就显示超载爆表。不知道是啥毛病,拆开看看结构。

拿掉的钢化玻璃面板↑

液晶显示↑

单位切换按钮与aaa电池盒↑

传感器↑

传感器拆开↑

开机就这个样。没找到复位开关,大家怎么看? 这是哪里坏了,还能修好吗刚才又试了一下,四个传感器12根线全拆下来,光板子开机还是167.95kg。

网友A:
检查一下传感器,是不是上次超重压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传感器,是不是上次超重压坏了?

四个传感器,拆下一个来就开不了机

网友:
反白显示还挺好看

网友B:
简直就是蜘蛛窝,,这走线也太难看了,

网友C:
不懂。。。是不是之前过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直就是蜘蛛窝,,这走线也太难看了,

结构简单,走线随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是不是之前过载了?

有可能是,不可考证了已经。现在我把电路板一通乱短接,开机变成空载86.15kg了,到180kg最大之间有了接近100kg的量程啦

网友:
178公斤,好胖的二哥哈哈。
开玩笑的,
可以买新称咯

网友D:
估计是某个应变片挂了……这玩意儿不值钱,但是粘接技术门槛比较高,自己修复的代价远远大于买一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某个应变片挂了……这玩意儿不值钱,但是粘接技术门槛比较高,自己修复的代价远远大于买一个新的…… ...

把四个传感器都拆下来,还是显示几十kg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不可考证了已经。现在我把电路板一通乱短接,开机变成空载86.15kg了,到180kg最大之间有了接近 ...

按我的理解,只要过载损坏后,传感器已经不能修复,所以就是显示空载也有86KG,
过载导致传感器不能回弹回来。。

网友E:
可能像楼上说的,检测头变形了,这类东西大多是一次性的产品,厂家压根儿就不想你维修,建议断电放置一两个月再试试,不行就垃圾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像楼上说的,检测头变形了,这类东西大多是一次性的产品,厂家压根儿就不想你维修,建议断电放置一两个月再 ...

我的意思是检测头线都断开以后,只有板子加液晶开机还是显示不了零零零,应该跟传感器没关系了吧

网友F:
我家的奇葩体重秤,APP已经设置了显示单位是斤,如果体重不满100斤的去称,显示XX斤,体重超过100斤的去称,体重秤就会自动变为显示公斤了,之后即使不满100斤的去称,也显示公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检测头线都断开以后,只有板子加液晶开机还是显示不了零零零,应该跟传感器没关系了吧 ...

所以断电放置,看看能不能恢复出厂不过我家的体重仪都是装上电池后自动开机然后放在平整地面就会自动复位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的奇葩体重秤,APP已经设置了显示单位是斤,如果体重不满100斤的去称,显示XX斤,体重超过100斤的去称 ...

看来是超了一百公斤默认单位是公斤,并且会一直默认。还有app的秤,好高级啊

网友(2022-10-10):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某个应变片挂了……这玩意儿不值钱,但是粘接技术门槛比较高,自己修复的代价远远大于买一个新的…… ...

19.9一个。。难修复的话确实还不如换新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就是传感器故障造成的  换传感器还不如换体重秤

网友:
芯片复位程序跑不完整,压力(重量传感器)是否在原出厂值关系不大的,主板上不能解决问题就是废了,主板上没手动复位功能就不用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