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戴尔DELL Vostro 14-3445笔记本电脑无声应急拆修

楼主(2019-10-24):
       戴尔DELL Vostro 14-3445笔记本电脑外放无声,但用耳机试听正常,说明声卡无碍。拆开电脑测试左右声道喇叭电阻均为无穷大。网购没有找到喇叭组件配件(拆后发现如果单独更换喇叭应该可以),于是取下喇叭组件尝试修补:

左右声道喇叭安放在不规则外形的塑料音腔内

粘合的

左声道喇叭电阻无穷大

右声道喇叭电阻却显示8.1Ω,偶尔420Ω或无穷大

左声道喇叭组件

用刀沿着粘合缝慢慢撬开,比较困难!

露出了喇叭

焊开引线

正反两面外周涂解胶剂放置几分钟

可以慢慢退出喇叭

前端

三围是20×10×5mm

残留的胶还是有粘性的

放在指尖,很小吧

背面,音圈引线也焊开

侧面

因为解胶剂的浸润,振膜也很好取下了

小磁钢,两侧塑料框似乎受热形变了

音圈

一侧引出线

另一侧引出线,可见有开焊迹象,补焊

测试电阻为3.5Ω

装回塑料音腔再测依然

右声道喇叭电阻又显示9.5Ω了,应该一样有接触不良情况

装机测试,左声道喇叭声音正常,右声道喇叭响了一下无声了

音量都调到最大测试

然后处理右声道喇叭,直接在振膜外周涂解胶剂,就不拆音腔了

音圈引线正常无位移

另一侧音圈可见引线有偏移

尝试补焊缺脱开了!

用烙铁尖加热剥离出音圈线头

继续补焊,焊点太小,焊工很差。之后最好胶粘合固定

测试电阻3.8Ω,正常装机声音正常。

所使用的简陋工具

楼主:
二.戴尔DELL Vostro 14-3445笔记本电脑拆机步骤:

网友A:
如果马宝有还是换一对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马宝有还是换一对为好~

没有查到喇叭组件,如有喇叭单独更换一试

网友B:
戴尔成就喇叭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放最大声会发热的。。。。我两台电脑都这样,一开始以为有功放在里面

网友:
老友这操作厉害了,这么小这么细都能焊接
等牙膏i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戴尔成就喇叭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放最大声会发热的。。。。我两台电脑都这样,一开始以为有功放在里面 ...

公版驱动爱烧喇叭,得用OEM版驱动。

网友:
太坑爹了,这玩意发热这么大

网友:
牛,线圈也能补焊

网友:
厉害的手艺,比我强

网友:
牛掰了哦,这么精细的手术

网友:
这能修好真不容易。

网友:
喇叭修的给好评,102a贴膜要加高温胶带给中评啊,老哥

网友:
用风油精也能解胶!注意风油精腐蚀塑料,解胶后要用棉签沾水擦净、擦干。

网友:
解胶剂不错啊,很实用!

网友:
楼主焊接手艺佩服,,这么简陋工具能干出这种活高手。

网友:
不理解这是为啥造成这个问题 震动造成的吗?

网友(2022-05-05):
我的dell笔记本才7年,左右两个小喇叭的音腔都破了,真是受不了这个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