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新安装300M电信宽带求荐无线路由器

楼主(2019-10-24):
新安装300M电信宽带求荐无线路由器。
家里电视一台,手机两部,电脑2部。谢谢

网友:
华为WS5200可以试试看

网友A:
不说价格,是不是大家可以捡贵的来了!

网友:
不限价格的话上华硕,往贵的买就行了。
要性价比就K2P,没有性价比更高的了。
别碰华为,垃圾的要死。

网友:
300M的带宽,随便挑个就好了,现在都不是主流了

网友:
华硕贵的上

网友B:
k2p,300块钱以内性价比最高

网友:
ASUS/网件,那个型号贵上那个。
再不然K2P,其它不考虑

网友:
可以选择华硕的

网友:
newifi3 很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k2p,300块钱以内性价比最高

斐讯吗?我对他实在印象不好!我有几个WIFI温度计,别的WIFI随便连接,只有斐讯的怎么连接都不好用。。。至今不知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价格,是不是大家可以捡贵的来了!

性价比高的来吧,还是,hh

楼主:
没人推荐TP和腾达呢?
网件不考虑,实在搞不懂好在哪里。

网友:
现在都是有线千兆路由+AP

网友:
没那么夸张,上个1200的无线路由器 到500MB带宽是没问题的。现在也没那么贵也就一百多。我是去年上的1800的千兆路由器,也是双十一买的两百多一点,现在的千兆路由器价格都降下来了,可以入手。

网友:
300M容易解决,就是楼主家结构如何,面积大、位置不好路由器无线速度可能是可能会有问题,一般不折腾觉得k2p b版便宜点也够用,就是功耗大一点。

网友:
这么多各种路由器用过来,告诉你,选高通芯片的,兼容性特别好,不断线。不贵,便宜的百十来块钱,贵的多贵都有。MTK和瑞昱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斐讯吗?我对他实在印象不好!我有几个WIFI温度计,别的WIFI随便连接,只有斐讯的怎么连接都不好用。。。 ...

无线信道问题!

网友:
墙裂推荐打人硕RT-AC5300,多买一部组AiMesh美滋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