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关闭空气开关总闸后还被电???????

楼主(2019-10-24):
关闭空气开关总闸后,所有电器都不能开了,灯也不亮。
但是竟然被电了。感觉不同于被美女放电,这是被希特勒放电啊。

网友A:
市电电路不是特别清楚的电路,断电后最好用电笔测试下,没有电笔也可以用万用表当电笔用,都没有,最好脚踩木凳用手背试电后再动手,手背碰一下要养成习惯,关键时可救命的

网友:
总闸都是双路的,零线he火线同时断开的。如果时单路的,必须接火线。零线接空开第一次听说。你接的这个电看来很乱,用别人的电一定要再次确认一次,我就吃过亏,注意安全。

网友B:
开关必须接火钱,你家这个线路有线路有问题吧?老房子经常是开关接火线的坑人

网友:
电笔测一下。

网友C:
总闸肯定接两路啊,不然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必须接火钱,你家这个线路有线路有问题吧?老房子经常是开关接火线的坑人 ...

关闭空气开关总闸后, 灯也不亮啊。

所以搞不懂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闸肯定接两路啊,不然就有问题

问题是关闭空气开关总闸后,我拆卸插座时无意碰到了螺丝刀金属部分,被电了。

网友:
老化粘连,一路断开,一路粘连

网友D:
是在坛里混的?断电了好歹也要用电笔测下啊!活到这么大不易啊!

网友E:
确认总开关已断开的话,那就是电路上有电容未放电

网友:
一是触点有烧合的,粘住了。二是可能空开是反用的,下进上出。

网友:
不管空开是否关闭,都应当有电论,

网友F:
换空调插座都不拉闸的路过,又不同时碰2根线,站在木头凳子上安全得很。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市电电路不是特别清楚的电路,断电后最好用电笔测试下,没有电笔也可以用万用表当电笔用,都没有,最好脚踩木凳 ...

一看就是专家。手背去碰有两个原因:1,手背皮肤更敏感。2,人被电时肌肉是不受控收缩的,手指背被电时肌肉收缩会有助于脱离带电体,如果是正面的话就悲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看就是专家。手背去碰有两个原因:1,手背皮肤更敏感。2,人被电时肌肉是不受控收缩的,手指背被电时肌 ...

是的,小时候电工教的,那时候物质缺乏很多时候,电工就是一把钳子,一把螺丝刀,一把电工刀一个电笔就是全部工具了,有时没电笔就是用手去试,后来,养成习惯了,只要是市电作业,断电后也要用手背试一下,当然,最好还是用电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在坛里混的?断电了好歹也要用电笔测下啊!活到这么大不易啊!

来论坛混,只为灌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认总开关已断开的话,那就是电路上有电容未放电

应该没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空调插座都不拉闸的路过,又不同时碰2根线,站在木头凳子上安全得很。

问题是我拉闸了,只碰到一根线,还被电了。当然我是穿塑料橡胶底的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