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艰难拆解坛友榴莲包里的diy调压盒子-手绘图纸请教

楼主(2019-10-24):
坛友给了好几箱电子杂物,包括昨天的单片机小板和T12,在此感谢!最近在整理,随便翻出来两个盒子研究一下。

两个盒子,明显看出来上面大个头是diy的,标有刻度,大概是调压的。
下面外面看是个LED调压驱动,里面是啥呢

小个头的盒子很容易拆,里面是一个单片机小板和几个快接头端子,跟昨天那箱小板长得很像。

120℃烤一会儿板子就脱落了,看到有MOS,手工棚搭的焊接痕迹。

翻过来是单片机和两个光耦,根据板子丝印看到是DALI协议小板,也就是LED调光的。
右边是通讯口,左边是解码控制部分,被坛友飞线搭了模拟量调节输出,下次再慢慢研究。

今天主要看大个头,大个头有胶,扒开缝隙看到有大号的散热片

强行掰开发现胶很厉害,板子的铜箔都被撕裂开了。

继续掰开,电路板都断了

这个白色的胶很厉害,是传说中的免钉胶么?看着不像AB胶。

板子还有一层,看着像是可控硅调压板

这是拆下来的旋钮可调电阻

另一个端口下面也是白胶,很牢固

板子层间也打满了胶,我的天呐,公家的胶水不要钱么

强行分离,板子碎了一地,还是没把两层分开

继续铲胶,板子的铜箔都撕开了

剪掉BTA,600V7A的规格,散热器很大

最后总算是铲胶完毕分开了,

还有个黄色电容

500K可调2W

板子背面图

正面图,有DB3和CBB,跟其它可控硅调压板子不同之处在于整流桥和黄色电容,比较好奇,研究一下

图纸是这样,上面的RC我理解为吸收,可调电阻加DB3触发可控硅我也能理解,
下面的整流桥和黄色电容大电阻是干啥的?
我就真不懂了,特此请教大师

网友A:
电路是浮地的?
这位坛友很喜欢用胶哈

网友B:
谢谢分享。这胶很很强大,请帮问下这坛友,是什么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是浮地的?
这位坛友很喜欢用胶哈

公用零线,好像可控硅调压板子都差不多结构,但是多了整流桥和电容我就看不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胶很很强大,请帮问下这坛友,是什么胶?

谢谢温总捧场,我问问是啥胶

网友C:
这个里面挺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里面挺复杂的

就是不太美观哈哈

网友D:
电位器包得这样严实是为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位器包得这样严实是为绝缘?

是的,用的变压器高温胶带,电位器外壳是金属的,万一把板子搞短路就炸了

网友E:
感觉桥和电阻是多余的

网友F:
下面那些元件可能是用来糊弄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桥和电阻是多余的

哈哈,也有可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面那些元件可能是用来糊弄人的吧?

哈哈,那好吧,唬人也不错

网友G:
粉碎性拆解~

网友:
看不懂是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粉碎性拆解~

还指望专家帮忙指点一下图纸呢哈哈

网友H:
恁这是弄啥咧弄?挺好的个调压器就成了碎片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指望专家帮忙指点一下图纸呢哈哈

嘿嘿 感觉这个图有些问题,你在排查一下画个规范一些的图我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嘿嘿 感觉这个图有些问题,你在排查一下画个规范一些的图我瞅瞅

辛苦专家,
规范的图应该是这样,参数略微不同,它用的四个二极管,而不是整流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恁这是弄啥咧弄?挺好的个调压器就成了碎片了

嫌外壳太占地方了,拆完才知道还不如不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