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RIDEA S18充电宝维修求助

楼主(2019-10-24):
如题坛子推荐的PURIDEA S18买来用了不到五次,结果充不进电,一直显示10%,求大佬支招,扔了怪可惜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知道解决的拜托知会一声

网友:
并联一块4056进去吧

网友:
量一下电池的电压,串电流表看充电电流,绕过充电宝主板用其它充电器如万能充直接充电池看看电流,排除主板故障,要是主板坏了就没必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