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论泡水车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9-10-24):
什么?没有车?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继续啊……那就拿个功放来测试当然是水洗啊,先做泡水实验,然后当然是太阳晒了,太阳底下晒,晒足180天,晒出美味晒出鲜……

网友:
哈哈 这功夫 霸蛮

网友:
那高跟鞋是LZ的?

网友:
水洗加电吹风可行,我用加热专用电吹风的。

网友:
同问  那高跟鞋是LZ的?

网友:
这个还不长泡水吧,这仅仅是水洗

网友:
呃  汽车泡水和这个完全是两个事情

网友:
说到泡水车我还真的看修理厂朋友处理过一辆,水退后那泥巴满车里都是,几厘米厚,把脚垫拿走直接用洗车的高压水枪把车里面冲个遍,那些犄角旮旯里就顶着冲,比如空调出风口和中控底下。然后维修工上场,拆的拆发动机拆的拆内饰,基本上就是把车拆成空壳子,然后再进一步的仔细清洗。座椅是最脏的,边洗边用脚踩,那泥巴水直冒。把这些放烤漆房里,用100度的温度焖上8个小时。边安装边测试,泡坏的部件直接就换新。反正最后开出来时不仔细看发现不了是泡水车

网友:
太阳暴晒是可以,但是温度升高,如果机子里面有铁质,会加速生锈的。有条件就空调对着吹,可以把水分吸干。

网友:
水冲电子设备后这样直接暴晒是不行的,会有自来水带的少量污渍残留在暴露的金属(焊锡、铜、铁)上面,以后空气湿度大的时候,吸潮腐蚀金属,建议先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再用RO饮水机过滤出来的纯水冲洗,再暴晒,这样后续使用寿命更有保障。

网友:
够不够 180天呀

网友:
拆下来, 清洗, 再进烤漆房。。。应该是个办法。。

网友:
电脑类多层板的可以水洗,因为接插件不是镀金就是镀银,表面接插良好不易氧化

网友:
论文来了,比试论还厉害。

网友:
楼主你低估水泡车了,曾经有人送了台水泡车的三菱音响,在那个车载音响动辄上万的年代,我如获珍宝,做梦能修好赚一笔,哈哈,拆开发现机芯所有所有位置都是泥沙,连电容的通气孔都是沙,然后各种锈,IC的引脚一碰就断没了,你说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