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求教个问题 拉马有能拉12mm以下直径的轴承内圈的么?

楼主(2019-10-24):
汽车空调电子扇的  轴承散了  外圈不好拿  内圈貌似可以拉马拉出来后  再把珠子装上  拉出外圈

问题来了  轴承是608Z的  内径8mm  外径22mm   内圈在电机轴上  最大外径也就12mm  这X宝的拉马貌似最小也要  拉15mm的  还有更小的拉马么?  难道非要自己做个工具才能拆?

网友:
有二脚的小拉马

网友:
切割机啊,反正不要圈了,切薄点,一砸,开了就下来了。要么自己做拉出工具

楼主:
就是看了二脚的 最小也是15mm再小拉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看了二脚的 最小也是15mm再小拉不了

那就只能自己做个辅助工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看了二脚的 最小也是15mm再小拉不了

能不能上个图啊!

楼主:
就淘宝上搜的 最小的就是 15mm 看来要自己做个 工具了

网友:
送去汽配城修发电机的地方让专业的搞。。。

人家不仅工具齐全(有自制的),而且方法丰富(喷枪加热冷冻,焊接)。
一般有合适尺寸的压环,或者干脆焊个横梁在外圈中间。。。

压新轴承也有专业的设备,自己很难压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