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个税务相关的IC卡读卡器JK300

楼主(2019-10-24):
一个IC卡读卡器,好像是公司税务用的,台式电脑上需要装个扩展卡,然后这个读卡器与扩展卡连接,就这个样子:

接口是DB9公头:

插头上还有生产厂家名字:

底部有铭牌:

两颗普通螺丝拧掉,打开盖子:

近处看一下:

这里是插入IC卡的座子:

PCB另外一面有一红一绿两颗LED指示灯:

最后介绍下主要器件,有78L05,三极管9012、9013,74HC04,晶振是3.579MHz:

全文完,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税务系统的软硬件及服务就被那几家公司垄断了。

网友:
早期的串口金税卡,现在用的是金税盘,一个盒子一个USB,用的时候插USB上才能打开发票软件

网友:
表示用过,这个算是第一代产品了吧,搭配的系统还是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