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真空保鲜封口机无需专用保鲜袋,不花钱万物皆可抽真空

楼主(2019-10-24):
前几天手机屏幕摔坏了,就打算自己给手机换外屏,又了解到外屏和内屏的贴合需要真空环境才行,否则内外屏之间无法避免的会有大量气泡,内屏都已经拆下来了,不能半途而废啊,本想将就那许多气泡,但实在不想让周围的人以为我水平不行,于是就想到了朋友的真空保鲜机,用这个机器可以造出一个真空环境。机器到手了,可是怎么在真空保鲜袋里操作贴合内屏外屏又是个问题,只好停工了几天。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817&extra=
慢发帖,自己换小米note外屏,完成本帖预计需要一周的时间

于是我又对这个机器产生了兴趣,经过一番研究,发现这机器大有可为啊,这个机器需要专用的塑料袋才能抽真空封口,长期用下去买袋子可也要花不少钱,这个得改。
看看这个机器的原理,外观

打开看看,靠外的一根横杆是加热封口用的,靠里一圈硬海绵是抽真空的地方,

抽真空的用法和原理是这样的,真空袋跨过加热棒伸入真空区域,合紧上盖之后,真空袋被压紧,然后抽走空气,再加热封口

再来看看专用的真空袋

看看细节,有很多颗粒,这就是关键所在,仔细想想,上图中袋口已经被压紧了,还怎么把袋子里的空气抽走呢?实际上因为有了这些颗粒,即使袋口被压的很紧,机器也还是能够通过这些颗粒之间的缝隙把空气抽走,然后加热融化塑料袋完成封口。

那么普通的口袋能不能抽真空呢?直接上机器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袋子没有颗粒,压紧以后袋口贴合的很紧,没有可供抽走空气的缝隙,空气也就一直在口袋里出抽不去。那么怎么才能让普通口袋也能抽真空呢?这个问题问的好,我想到了把这个真空袋剪成长条,夹在普通口袋开口处,长度要超过加热条到真空口距离,通常和大拇指长宽差不多尺寸就行了。相当于给普通口袋留了一个出气的通道。那么就来试试吧。

满意

再试,比较硬的包装袋,满意

吃完干果剩下的口袋,满意

满意

不同材料的袋子

超市的撕裂袋,开口太大超过封口机的宽度?对折一下

做一个牛顿管教育一下小孩子

操作中需要注意的就是大口袋抽真空的时候要时不时的搓一下口袋,否则贴合的太紧会导致离袋口远的地方空气抽不走。
玻璃纸塑料袋,太薄的口袋不行。
那么这样一个真空袋粗略的估计一下可以剪成50条以上,也就是一个袋子可以供给50个普通口袋抽真空。
所以各位看官,好好保存常见的那些塑料袋吧,别弄漏气了就行。

标题里说了,不花钱的,可这还是要花几毛钱买一个真空袋才能一个变50个啊,即使是把用过的真空袋剪成条,那不也曾经是花了钱的吗?
那么,好吧,彻底不花钱的办法来了!!
我找到了这个,一个有很多凸点的塑料带,

试了一下,一层不行,抽不动空气。还是要叠两层才行,袋子上有气孔?不存在的,烫一下把气孔隔离

觉得有用就帮顶一下让更多人看到吧^_^

觉得有用就帮顶一下让更多人看到吧^_^

网友:
研究透彻,这个方法好!

网友:
不扶不行,这也能想到!

网友:
普通塑料袋太薄  加热就破了

网友:
哈哈,不错的方法,可惜没分了

网友:
相像一下工厂是怎么滚出颗粒花纹的,用9块钱的直发器加工一个,夹一下就出来一条空气通道,这样就能避免你把有害物质压到食品袋里了。

网友A:
牛掰,这个学习了,可惜俺没有机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掰,这个学习了,可惜俺没有机器哈哈

机器很便宜,不到50就能买到,挺实用的

网友:
好主意,值得学习

网友:
好  很实用,

楼主:
“ oness + 1 贴的颗粒塑料纸的地方岂不是还要漏气?加热.”

对于比较厚的袋子,可以烫2次,按“封口”按键以后,大概8秒就停止加热,若觉得不放心,可以再按“封口”按键再加热一次,这样就能确保厚的口袋也能烫化保证封口严密。可能也有那种可以调温的真空封口机吧。

楼主:
真空袋小条要注意正反面,有颗粒的一面对着光面的那一条,然后夹在普通塑料袋口,
就是要这样: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
而不是这样:〧〧〧〧〧〧〧〧〧〧〧〧〧

网友:
研究透彻,这个方法好!是位爱动脑子有心思的人!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手机换屏呢?咋弄的呢?

网友C:
不错的办法。不过还是更关心楼主怎么修好的手机屏。

楼主:
补充一张图。这个是我在一开始测试真空度的时候干的一件事,打算把手机封进袋子里用指南针里的气压计测试抽完空气以后的气压的,后来怕把内屏压坏,又打算用红米手机试试,毕竟note已经拆了外屏了,而红米手机是个完整的手机,应该抗得住,结果发现红米2A里面没有气压计,就想到了车用胎压计,抽完空气发现胎压计没变化,想了一阵想到这个胎压计有个放气的按钮,就按了一下,胎压表的指针一下就归零了,呵呵,满意。
可是我把真空袋剪开以后气压还是0,我又按了几下放气的按钮,还是不行,用嘴吹,还是不行,用起子捅进气嘴,还是不行,我想这个胎压计可能坏了吧,设计它的时候没有考虑过气压为0的情况,也不需要考虑这种情况。最后把它接到轮胎上做最后的尝试,谢天谢地,胎压表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办法。不过还是更关心楼主怎么修好的手机屏。

手机屏幕已修好,不要干胶了,直接上外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手机换屏呢?咋弄的呢?

手机屏幕已修好,不要干胶了,内屏用超轻粘土塞一圈固定,防止在中框里晃荡,然后直接上外屏。

网友:
这个被你识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