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红外测温仪有什么讲究?

楼主(2019-10-24):
我看就是测温范围,尤其是高温部分,和价格成正比。500度以上就贵了,800度以上都得大几百上千了。我原先以为炒菜油锅温度高,其实也就200度,日常无聊测测还真不好找高温源。
低温部分一般都是零下30度左右,再低用红外方式估计也不灵了。

网友A:
主要瞄准器的讲究。F什么牌的那么贵是有一定道理的,远距真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瞄准器的讲究。F什么牌的那么贵是有一定道理的,远距真准!

我看评论,福禄克(F?)好像也悬。比如测体温,就很不准。标称测温范围大的,误差也越大。按说明书,根据不同材质物体调发射率也没用。常见的测水温,某位用户温敏探针插水里测得95度,但是福禄克显示85度——也许福禄克低端也就这精度?

还不如红外体温仪。分体内/体表两档,体内其实就是指皮肤,此时按照皮肤的发射率来测;体表其实指非人体的物体表面,推测发射率设定为最常见的0.95;

我多次和温敏电阻式、机械式温度计对比,很准确。不足之处就是测温范围有限。低温只能到-5度左右,高温70度,超出的只报HI和LO;

当然,刀无两面快。几十~几百的东西,只能用小量程换准确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主要瞄准器的讲究。F什么牌的那么贵是有一定道理的,远距真准!

你贴上黑纸后再测。不是黑色的就不要讲精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贴上黑纸后再测。不是黑色的就不要讲精准度。

嗯。说明书明确要求贴黑,尤其是金属。反射太厉害。

可是这样极不方便。所以千万不要贪大,量程小的,相对比较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