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劲力电吹风弱风故障

楼主(2019-10-24):
用了18年的老古董,昨天频繁切换开关,突然坏了。
Ⅰ档应该不发热,只出风,可是现在发热丝通红,而且无风,过一会热保护。
Ⅱ档现在发热时通红,只有弱风吹出,昨晚拆了2个小时,
每一个部件都是好的,就是不知道故障在哪?
有达人师傅有经验的麻烦分析一下,故障在哪里?
上图:

外观

型号

整流管测过,正常

达人师傅帮忙分析一下故障

网友A:
你这故障很简单,电机碳刷不行了,换个电机就好了。这种碳刷是一个金属铜片压在转子换向器上,时间长了磨损,不能承载大电流,导致转动无力,弱风档时电压低,不能转动,强风档时虽然能转动但是无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故障很简单,电机碳刷不行了,换个电机就好了。这种碳刷是一个金属铜片压在转子换向器上,时间长了磨损 ...

嗯,你说的很可能,低压时电机转不动了,正常电压电机转速也低了

网友B:
我很赞同楼上的观点,换电机或者碳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赞同楼上的观点,换电机或者碳刷吧

正好手上有个电机,拆装试试再来汇报

楼主:
两个碳刷都坏了,买了电机换了,正常使用

网友C:
曾经把7号电池的碳棒拿出来,整理好形状,也能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把7号电池的碳棒拿出来,整理好形状,也能凑合用.

思路不错,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
我现在都不买用低压直流电机的吹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