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新机房的HP主机,未知设备接口干什么用?

楼主(2019-10-24):
新上机房,听说配置挺高大上的,i5-8500,8G内存(三星的),256G固态(三星的)。今天拆开看一下。

小机箱,前后面板的插口都在主板上,第一次见识。

从上到下依次是:开机按键、耳机插孔、未知设备插口、3.0USB口(标记ss)

去掉前壳

拆下螺丝,看反面

能安装3块硬盘,2.5和3.5的

cpu风扇,不大

256G三星固态

小喇叭

前面的未知插口,估计是SD卡读卡器

亮机卡,

小电源,只提供12v

后面,看到是双风扇,动静挺小

好神秘呀,不让动

不就是个板载VGA口吗

看后大家有啥感想呢?就那么回事吧

网友A:
看CPU咯,因为有些8代U是不带核显的,怕客户接了没显示又多了多余的售后做,而且多带一张显卡能多赚你一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CPU咯,因为有些8代U是不带核显的,怕客户接了没显示又多了多余的售后做,而且多带一张显卡能多赚你一点 ...

涨知识了。

网友B:
板载VGA给封起来有一个好处,就是有一些不懂电脑的插VGA线经常插错,本来有独显,他插到主板显卡上

网友C:
这只是普通的办公商务机
离机房还很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只是普通的办公商务机
离机房还很远吧

离机房还很远吧,啥意思?,机房70台呢,运行还可以挺快的的

网友D:
这种是商务机。  服务器一般志强cpu起  。 当然pc机放那也能当服务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是商务机。  服务器一般志强cpu起  。 当然pc机放那也能当服务器用

这个机房说的是学校之类的单位的,不是IDC机房那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板载VGA给封起来有一个好处,就是有一些不懂电脑的插VGA线经常插错,本来有独显,他插到主板显卡上 ...

可是他么是英文,懂英文的又不会差错了、、、、

网友:
你这个是商用机吧。装显卡。。兼容WIN7?

楼主:
是学校机房用,必须装win7,原来自带win10,格了重装的ghost版,原版没法装,没有USB3.0驱动,又没有
圆口键鼠。大家有啥好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学校机房用,必须装win7,原来自带win10,格了重装的ghost版,原版没法装,没有USB3.0驱动,又没有
圆口 ...

网上大把注入了USB3驱动的ghost WIN7.

网友F:
工作站而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机器!

网友:
未知设备接口应该是SD卡读卡器插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是他么是英文,懂英文的又不会差错了、、、、

就是怕你不懂,才给封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工作站而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机器!

哪里算工作站,就一台普通PC机

网友:
这就是学校教学机房学生上课的机器啊,不是什么服务器机房,说明书上应该写的多合一读卡器,一般就是sd卡读卡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学校机房用,必须装win7,原来自带win10,格了重装的ghost版,原版没法装,没有USB3.0驱动,又没有
圆口 ...

何必GHOST? W7今年年底停更,你确定W7做70台?性能够用的话SEVER2008吧.12也可以.比W7稳定.驱动嘛.USB2 也可以装啊,U3兼容U2.没毛病.U2装不进去是你U盘启动盘毛病.UEFI,或者兼容模式.试试,可以的.好用的可以Download 金狐启动盘.兼容性好点~

网友:
不封起来经常有插这里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