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我的热水器这样安全吗?

楼主(2019-10-24):
按照说明书,16个粗8个长的挂钩,50L的热水器,挂上就这效果,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如果墙体没问题,那问题就不大。这个满水加上热水器重量也就一百三十斤左右。

网友:
不是空心砖墙,又不是老掉牙的房子,那就没事。不然就要弄支架来挂热水器。

网友:
安不安全主要看墙体.墙体结实就牢固

网友:
看样没问题。钩子结实的话  就用吧。哈哈哈

网友:
垂直用力  应该没问题

楼主:
是承重墙,卫生间的,

网友:
还是贴墙贴近一点更好!

网友A:
热水器紧贴墙面的时候,大部分重力是由螺丝承受的,是下向的拉力,8个的螺丝挂几百公斤都没问题。热水器离开墙面后向下的拉力就有一部分变成了向外的拉力,这个就只能靠螺丝和墙孔之间的磨擦力来冲抵,短时间可能没问题,时间长了就不一定了。

网友B:
正常,现在热水器挂钩都是这样,热水器有一点离开墙身

网友:
如果是热水器厂家安装的就没有问题。
如果是实心红砖墙或水泥混凝土墙也没问题。
如果是其他墙体则应该用穿墙螺栓或30~50厘米长金属脹栓。

网友:
没事的,现在这种设计是转不动的。。。
里面膨胀栓只要是正确的专业安装,膨胀开了很可靠。。。

网友:
我也装了一个,这个星期做2020铝合金架子垫在下面,心里还是有点担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现在热水器挂钩都是这样,热水器有一点离开墙身

没错,这个夹角正常。我自己装的,一开始担心,观察了一年,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水器紧贴墙面的时候,大部分重力是由螺丝承受的,是下向的拉力,8个的螺丝挂几百公斤都没问题。热水器离 ...

说得非常到位。

网友:
我安热水器,专门另外买了长的挂钩膨胀螺丝,替换下来原配的短螺丝,确保安全。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还需要参考其他因素操作是否规范,墙体材质,看看能不能晃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热水器紧贴墙面的时候,大部分重力是由螺丝承受的,是下向的拉力,8个的螺丝挂几百公斤都没问题。热水器离 ...

螺丝是铁膨胀的,所以这个拉出来的担心可以没有的,除非整个墙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螺丝是铁膨胀的,所以这个拉出来的担心可以没有的,除非整个墙碎了。

空调室外机掉下的新闻也有的,比装了水的热水器轻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调室外机掉下的新闻也有的,比装了水的热水器轻多了。

空调外机主要问题是那个角铁的支架问题,膨胀还真的掉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