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马自达阅读灯开关接触不良,拆解清理、润滑复活~

楼主(2019-10-24):
一车友求助,阅读灯有时不灵,拆解瞧瞧。

网友:
修点小东西真不容易。

网友:
做工粗糙,我车后排的过保前就换过了。

网友:
这小玩意真是够贵的

网友:
正是用神油的时候了

网友:
刚好也有一个马,先留个记号。我的阅读灯 没怎么用过。

网友:
第一次听说,也是第一次看见要修这个开关的,,可以买彩票了

网友A:
看样子只拆灯罩也可以直接把开关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只拆灯罩也可以直接把开关取出来?

侧插头,有个限位塑料条,我这个是拿着配件拆的,在车上拆有肯能费力些。

网友B:
长安的做工真的是不敢恭维啊!我的之前也是这样,后来没管过一段时间它又好了。

网友:
机械的不好用,换触摸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安的做工真的是不敢恭维啊!我的之前也是这样,后来没管过一段时间它又好了。 ...

接触良,各车厂都有被吐槽的地方。创驰蓝天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省了42元买肉吃~

网友:
今天拆了后座的,灯罩拆机就可以拿出开关,不用整体拆灯盘。不过开关是无法拆解的,是热熔的。

网友:
汽车如果零件都通用,自己买件装的话,估计价格能到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