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起亚KX3电动车拆换ESCL和SMK

楼主(2019-10-24):
朋友的起亚KX3纯电动车,因电源逆变器故障(EPCU ASS),一时订不到货,我就把我车上的拆了发给他救急。
打开机仓 拆下这个EPCU ASS 倒时非常简单,只要记得断开高压电,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匆忙之中,发货给他,对方装上后,能充电了,但进不了系统,开不机。
晕了,原来着急之中,忘记了给这个EPCU ASS中和了。今天,只好将ESCL、 SMK、钥匙发给他了。
为此,友提如下:任务再急,也要思虑周全。免得忙中出错,一波三拆。
拆图如下:

楼主:
不知为何,我的备注文字,都没有显示。容我下次更正
给各位坛里的大神敬礼了!

网友A:
还是家里拖拉机好修,一根电线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家里拖拉机好修,一根电线没有

呵,你家的拖拉机没有发电机与大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你家的拖拉机没有发电机与大灯吗?

以前的老式手摇拖拉机没得发电机的

网友:
把坏的控制器拆开看看有没有可能修复。换总成不符合数码坛友的风格。

网友C:
你这也太麻烦了吧 是买到新的给你用 还是在拆一遍你还用你的? 没车用可以打车啊 这不够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也太麻烦了吧 是买到新的给你用 还是在拆一遍你还用你的? 没车用可以打车啊 这不够麻烦的 ...

朋友是搞修理的,我是纯属帮忙。
我外出有其他的车用,我的这个车,他的件可以给我,我慢慢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老式手摇拖拉机没得发电机的

有个发电机和大灯的,没有电池是真

网友:
ESCL、 SMK 就是垄断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