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拆解三菱机器人手臂 RV-2SD-S11

楼主(2019-10-24):
拆个三菱机器人手臂 RV-2SD-S11

整体

内部线路

底座

伺服电机及传动带

伺服电机及传动带

伺服电机及传动带

机器人型号

示教器

网友A:
这个是9轴的吧

网友:
还带视觉系统呢

楼主:
这机器人是6轴的

网友:
你就说!这日本人的东西不服成嘛!!!!

网友B:
好像有不少的谐波减速器小关节,和RV减速器转台是国外的技术,国内也有但是寿命偏短导致后期更换成本上升。电子的技术国内应该不会太差。

网友:
这个高级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不少的谐波减速器小关节,和RV减速器转台是国外的技术,国内也有但是寿命偏短导致后期更换成本上升。 ...

电子技术 看你怎么理解了 连开关电源都是台湾的品牌起步 国产的不是不能用 关键是品控和寿命不行,国产有好的开关电源 但吃不了份额。如果以台系韩系自动化设备为最低目标的话 那的确实接近了 某些甚至超越了,距离日本得过意大利这些差距还很大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日本有好多家机械手公司吧,发那科应该最牛一点吧?

网友:
看过fanuc的20公斤的机器人拆下来的第5轴和六轴里面是齿轮的。

网友:
高级货,低调路过

网友:
再拆拆拆看看内部详细结构嘛

网友:
我就想知道这玩艺儿多少钱一斤?

网友:
我想要是弄个这,谁TM惹我了,把他绑对面,上面弄个假手掌,用这编个打耳光的程序直接开打,用摄像头识别,不打到脸发紫嘴巴肿就不停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9轴的吧

见过7轴,没有见过9轴

网友:
robot还属ABB

网友:
感觉日本这方面技术实力一如既往地强。但是中国到底有没有起色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