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计划做车充,把吃灰的板板用起来,请教高手指导!

楼主(2019-10-24):
        老早弄的12伏转USB板子,计划用到车充,但是只能看到正极,请教下负极从哪接线?
        另外,这个玩意有改的价值吗,比如说充电电流啥的?

网友:
看见一个IV正,估计共地,你看着接吧

网友:
输出应该5V 2A吧,负极就是USB的壳子,这个是共地的

网友:
测量 一下  R7 字那里

网友:
电容2个脚就分别是正负极

网友:
还不错,有识别电阻位

网友:
电容负极随便焊根线吧。

网友(2019-12-08):
用在车里不安全的,我1块五一个买了俩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