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一台戴尔 poweredge t620 服务器

楼主(2019-10-24):
一直觉得服务器是很高深的存在,今天偶遇一堆服务器,决定拆开看看,顺便分享上来让大伙看看内部构造。

明明2块硬盘系统里不管怎么找都只有1T

PS编辑原因:忘放主板图片

网友:
做的raid1吧,所以只看一个硬盘。

网友:
电源高大上。钛金牌的。94%转换效率,还是在110V情况。

网友:
电源模组很好,好像是钛金认证,效率高于大多数充电宝升压板。磁悬浮的建准风扇是亮点,我以前买过一两个,但两三个月后很响,估计是含油轴承的改进版本,只适合用在下压式平放风扇的场合,不适合塔式散热器等侧放风扇。

网友:
双硬盘组的磁盘整列,相当于一个硬盘做备份,防止一个硬盘坏了,数据丢失。

网友:
人生就是如此,以前可遇不可求的东西,说不定那天就给你来一大堆,然后就是索然无味,就如女人!

网友A:
电源效率好高,有哪位大师知道可以脱机启动吗?

网友:
找找资料,看看热插拔电源的针脚定义

网友:
楼主 这个服务器装显卡当个电脑用还是不错的 只不过dell的服务器装显卡要在bios里设置

网友:
服务器一般都做有raid,当然只显示一块硬盘。

网友:
服务器噪音太大。风扇太暴力,把CPU那散热改成带风扇的散热,可能噪音小点。

网友:
服务器也没啥,一样主板+CPU+内存+硬盘,就是接口不太一样,内存带ECC,硬盘是SAS接口,处理器是Xeron的。
基本上和普通PC机都不通用。

网友:
我用的lenovo thinkstation工作站,显卡玩游戏不行。CPU是志强w3550。

网友B:
楼主你的服务器和我的一样是DELL T620,我的配置是两个E5-2650CPU  显卡GTX960  三星内存DDR3 1333 16GB   硬盘两个SAS 1TB硬盘,我拿来当游戏机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服务器和我的一样是DELL T620,我的配置是两个E5-2650CPU  显卡GTX960  三星内存DDR3 1333 16GB    ...

电费感人

字数补丁

网友:
老机子HPDL380G7   E5620*2+DDR3 32G+1T    平均功耗130W,风扇加了调速线基本无声音,虚拟几个系统来学习用

网友:
进入raid,取消raid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费感人

功耗也就200多w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源效率好高,有哪位大师知道可以脱机启动吗?

找到了吗?我找了好久也没找到脱机启动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到了吗?我找了好久也没找到脱机启动方法

没有找到,我打算亲自动手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