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8.9元 xiake夏科 32G TF卡的性能测试

楼主(2019-10-24):
这个TF与先前购买的OV 32G TF卡(请参见:《数码值得买推荐的13.9元 OV  32G TF卡的简单测试》)一样都是来自于论坛数码值得买版块的推荐,领券后8.9元入手(若算上返利的话,实际大约只花了7.5元左右)。到手后简单测试了下,为了方便坛友参考特此发帖。

一、拆包

一次性纸卡包装正面,注意“98MB/s”。

一次性纸卡包装背面,沿虚线将包装剪开取出TF卡。

TF正面印刷质量一般,字迹不是十分清晰。

背面有型号批次等信息,从型号来看倒是不像是扩容卡。

二、性能测试

测试平台:

主板:联想 H81
CPU:Intel I3 4130
内存:威刚 DDR3 4G*2
操作系统:WINDOWS 10专业版 X64

读卡器:NS1081C USB3.0 TF&SD读卡器

TF卡为出厂默认FAT32格式,实际容量为29.4GB,比OV 32G的略大一些。

以下均为USB3.0模式下测试,成绩仅供参考:

读卡器工作在USB3.0模式下。

CrystalDiskMark的测试成绩,默认1GB设置时连续读取速度为76MB/s左右,连续写入速度为14MB/s左右;连续读写速度相比OV都要稍差些,但4K性能则更好一些。即便CrystalDiskMark的测试成绩已经相对偏高,实际测试结果依然距离“98MB/s”仍有相当的距离。

AS_SSD_Benchmark测试成绩,默认设置1GB时的成绩,与CrystalDiskMark的成绩差不多。比较意外的是,4K性能测试竟然可以完成。

TxBENCH的测试成绩,默认500MB设置时读写速度与CrystalDiskMark的也差不多。

ATTO Disk Benchmark的测试成绩。

HD-TUNE的文件基准测试,默认500M时的测试成绩,写入曲线有比较明显的TLC闪存(巨幅震荡)风格。

从硬盘复制约2G大小的单个大文件到TF卡时,win10显示的速度最高13MB/s左右。

urwtest 1.8的完整性测试,顺利通过,可证实TF卡真实容量确实为32G,并非扩容卡。

USB2.0接口因速度限制,已经无法体现实际性能,故而忽略不进行测试了。

简单总结:
夏科xiake 32G TF卡 USB3.0接口下,读取速度约70MB/s,写入速度约12MB/s;4K性能相对OV 32G  TF卡较好。可以经过完整性测试,确认容量为真实32G,不是扩容盘。

网友A:
严重怀疑这价格这容量是怎么做到的,,但又找不到证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重怀疑这价格这容量是怎么做到的,,但又找不到证据

我买了之后还有过7.9元的低价呢。

网友:
寿命应该不太行

楼主:
这个就不清楚了。

网友B:
我的是读80,写20,可能跟读卡器的性能有关

网友:
我收的卡比你的好点,而且居然还有鸡血缓存,写入一开始能飙到60M,用ATTO测试读写有60M
然后用H2TEST就现形了
不过还是比那个金弓达要好一点,金弓达那个只有20M的读取,10M的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读80,写20,可能跟读卡器的性能有关

什么读卡器?

网友:
前天店家调整优惠措施的时候,有段时间只要3元多一点。忍不住,下了一单。今天到了,就扔抽屉里了。
上次买过一次OV的32G的,放红米手机里格式化了一次,就不认了,插到读卡器也不认,插平板也不认。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

网友:
寿命就是不太行,无奈群里有测试的,13圈出坏道。不知道夏科从哪搞的垃圾晶圆。

网友:
估计只能当小音箱存储卡凑合用,手机和记录仪等尽量不用。

网友C:
存入20g后看看 20G 后的文件能读出来吧,文件用电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存入20g后看看 20G 后的文件能读出来吧,文件用电影

urwtest就是测试这个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存入20g后看看 20G 后的文件能读出来吧,文件用电影

视频文件一般会有自修复,所以说就算有错误也不一定能看出来。urwtest是专业的数据完整性测试软件,识别扩容盘只是众多功能之一。如果闪存出现了坏块,ECC还无法纠正,urwtest读到的数据会有错误,就会报错。放视频文件只能看是不是扩容,但是会不会出问题还是要看urwtest。

网友E:
这价格很可以啊!后悔没上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价格很可以啊!后悔没上车。。。

没上车并非坏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视频文件一般会有自修复,所以说就算有错误也不一定能看出来。urwtest是专业的数据完整性测试软件,识别 ...

HWTEST也可以,还能循环校验

网友:
真是够便宜的,速度也还不错

网友:
便宜也有好货,每种买了一张,厦科的较好。不是扩容的。

读卡器在USB3.0下发热严重会死机,只能在USB2.0下跑圈了

网友:
这么便宜,还有么?求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