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京东拼购9.9的64G卡姆昂唱吧U盘,实测为32G扩容【更新H2testw和量产后测速】

楼主(2019-10-24):
最近京东搞了个百亿补贴,就是第三方降价卖东西,京东官方补贴一点。就长这样:

这个就是参加了这个活动的商品,刚好手上有几块钱红包,实际才花了2块多。
到手直接看ChipGenius_v4_19_0723软件如下:

简单测了速度,懒得截图了,
1GB的asssd测速写6+MB/s,读大概20MB/s
量产吧,反正本来也是玩玩而已,红包没啥地方好用。

楼主:
用了H2testw测试了大部分,前32G正常读取,后面出错。

不测了,就这样吧

网友A:
京东卖二手就算了,还开始卖假货了?

网友:
几块钱要啥自行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京东卖二手就算了,还开始卖假货了?

注意是第三方卖的。
京东只是提供补贴,可能也被骗了

网友:
天猫都那么多扩容盘
京东第三方有扩容盘也不奇怪啊
自营一般没有扩容盘,顶多也就速度慢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是第三方卖的。
京东只是提供补贴,可能也被骗了

京东做第三方只会砸自己牌子

网友:
京东的电子产品我只买自营商品,第三方的从来不买。

网友:
还有连接吗?我也买个

网友:
不到10块钱买到32g,这个速度对得起这个价格

网友B:
这价格太值了,扩容有啥问题,你量产回来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太值了,扩容有啥问题,你量产回来不就行了

没问题啊,我只是陈述事实,而且我花了9.9,京东不知道还要给他多少补贴,所以商家收到的绝对不止9.9,说不定按照标价的59.9收到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太值了,扩容有啥问题,你量产回来不就行了

我量产了,只能认到2G左右,不知道从哪搞的艹穿了的FLASH

楼主:
量产了,如图:

顺手测个速:

网友:
现在好像没了,店铺名都搜不到了

网友C:
我也买了个 发下量产工具吧 找了很多 都不识别

网友:
前32G能识别,直接把前32G分一个区不就好了,后边空闲,量产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个 发下量产工具吧 找了很多 都不识别

按我这软件标题搜,我也是随便找网站下载的。之前一直按主控搜的都不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我这软件标题搜,我也是随便找网站下载的。之前一直按主控搜的都不识别。 ...

按照你这个标题搜不到,方便传一个网盘吗?非常感谢

网友:
我花了9.98红包和1分钱买的,不是钱的问题,是不能纵容这样的行为,是32G的,我退了,目测是骗京东补贴的不良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