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minipcie网卡天线安装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9-10-24):
小主机安装minipcie网卡,发现天线这样引出信号非常不好,请教各位这种网卡天线如何布置才好

更换外置天线

网友:
粘到铁板上信号肯定好不了。

网友:
这种天线本来就不咋样...建议更换...你的这种机箱也预留了天线孔位啊

网友:
远离金属啊亲

网友:
买个带底座的天线,放在开阔地方。

网友A:
跟你说,贴在机箱里面效果会更好哦

网友:
换天线,天线离金属远一点

楼主:
感谢各位建议!准备布到前塑料面板后面试试,不行就换外置天线

网友B:
上我这种全向天线吧,底下带磁吸,如果铁机箱可以吸在住,我是铝箱所以放在上边了。信号很不错。
你那种有方向性的天线,那么贴,天线方向对着机箱,信号好才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我这种全向天线吧,底下带磁吸,如果铁机箱可以吸在住,我是铝箱所以放在上边了。信号很不错。
你那种有 ...

调整了一下天线位置好了不少不过换到另一个房间信号就弱了,正在淘宝看也配个外置的双频天线,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你说,贴在机箱里面效果会更好哦

对对对,效果显著

网友:
建议不用笔记本的天线,机箱上打两孔装外置天线

网友:
天线挨着铁 肯定信号不行,我用的外置插USB3.0口的 天线放显示器边上 挺大气 网速也相当的快 以后家里上千兆宽带也没问题

网友C:
你这个机箱哪里搞的?好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机箱哪里搞的?好多钱?

立人,便宜货几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