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了一只电池

楼主(2019-10-24):
捡来了一组电池,动力锂电池,貌似电动车用的,不过这个保护板不咋地,不知道咋接!中间抽头只有2根线!

铭牌12AH,不知能骑行多少公里!
直接拆开,壳子

上盖

电池组,13串,测试都有电,一致性也不错,估计是因为里面串联电池用的铜带烧断,而坏掉的,所以被车主丢掉了!电池组

保护板!重点是这个保护板我不会接!总电池正负除外就有两根线连接中间,不知道连接在哪里!有人知道告诉一下呗!

楼主:
两个中间焊接点的位置

网友:
前两天有个电动车充电爆炸的,是不就是这种电池?

网友A:
可以啊,淘宝买个保护板也才50左右,赚大了,目测电池都还没怀孕,如果你觉得无用我收了,哈!

网友B:
测一下电池是好的话买个13串保护板换上,这个没平衡充的对电池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电池是好的话买个13串保护板换上,这个没平衡充的对电池不好

这个原来那个保护板不知道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淘宝买个保护板也才50左右,赚大了,目测电池都还没怀孕,如果你觉得无用我收了,哈! ...

使用原来那个保护板不行吗?

网友:
锂电池好多爆炸的情况发生,反正我是不敢用这个了,我同学一个爆炸了,赔了五千

网友:
压缩饼干???哈哈哈

网友:
软包的比18650危险性大很多,搞不好就燃了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