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哪位朋友知道这个十字销怎么拆下来

楼主(2019-10-24):
想把那根小的细的轴拆下来,不知道怎么拆,用老虎钳没弄下来。

网友:
应该是紧配合冲压进去的。需要一根细点的钢管,钉子和锤子,最好两个人操作,一个拿稳钢管和楼主的旋钮机芯,另一个人拿锤子和钉子,把中间的销子敲出。

网友A:
找个有十字轴凸出部分两倍厚度的螺母垫在一边,用老虎钳一夹,其中一边就压进去了,然后找块木头打个洞,把凸出那头的轴按进去,用和轴差不多的钉子敲进去,轴就出来了。

网友:
如果有小的电磨机的话就磨掉他吧

网友:
像褪表带一样,慢慢敲出来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B:
你是想要轴还是想要销,要轴了手砂轮把销子切掉,再细钻头重新钻孔,要销子了,上线切割,切到轴附近,随便拿个东西把切出的缝扩一下就可以取走轴了。
还想要轴,还想要销子,去买两个,参照上面的办法分别执行一次。

网友:
先把一边砸进去和面平齐,再找和孔径一样的冲子冲出来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要轴还是想要销,要轴了手砂轮把销子切掉,再细钻头重新钻孔,要销子了,上线切割,切到轴附近,随便 ...

你这真是个小天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真是个小天才。

他的智商惊为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有十字轴凸出部分两倍厚度的螺母垫在一边,用老虎钳一夹,其中一边就压进去了,然后找块木头打个洞,把 ...

朋友,用老虎钳试了,不行。估计只有按照你后面的说法直接敲出来。

网友:
下面那头夹小,上面那头一拔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