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Lbpcwd拆修系列271】遇到了最头痛的房子埋墙埋地暗线漏电....完结~

楼主(2019-10-24):
我的部分DIY作品:
【Lbpcwd原创DIY系列(44)】废盘利用——用报废硬盘打造史上最“精密”的玩具风车

【Lbpcwd原创DIY系列(43)】“入得厨房,出得工房”——看进入工作室里的报废硬盘妙用

【Lbpcwd原创DIY系列(42)】废盘利用——当报废硬盘“走进”厨房

【Lbpcwd原创DIY系列(41)】废盘利用——给登山杖安个家,diy HARD DRIVER牌挂钩

【Lbpcwd原创DIY系列(40)】废盘利用——报废硬盘DIY小螺丝批工具架

【Lbpcwd原创DIY系列(39)】废盘利用——西数、迈拓牌“板砖”好使好用,应急一流

【Lbpcwd原创DIY系列(38)】又用废月饼盒DIY了一个水管工工具箱

【Lbpcwd原创DIY系列(37)】首创:遥控器电池漏液提醒指示“器”

【Lbpcwd原创DIY系列(36)】WD-40气体用完还剩不少液体,喷不出来太浪费,DIY一根加气针

【Lbpcwd原创DIY系列(35)】用废硬盘为“爆菊椅”加上防护“装甲”

【Lbpcwd原创DIY系列(34)】废弃可乐瓶的另一种再利用,制作简单,只需一刀,人人可做

【Lbpcwd原创DIY系列(33)】当普通数码相机恋上自拍神器

【Lbpcwd原创DIY系列(32)】废物利用——废弃月饼盒的“逆袭”

【Lbpcwd原创DIY系列(31)】看废旧硬盘如何用来DIY成现在热门的流行玩意~指尖陀螺

【Lbpcwd原创DIY系列(30)】快过年了,整一串“邪恶”20响“鞭炮”来玩玩!!~~~

【Lbpcwd原创DIY系列(29)】得了过敏性鼻炎真烦恼,几元钱自制洗鼻器灌洗看有没有效果

【Lbpcwd原创DIY系列(28)】富士S5600数码相机对焦错误修复,打造红外“透视”“大杀器”

【Lbpcwd原创DIY系列(27)】——一个极度【邪恶】的U盘,大家不要模仿,否则后果自负!

【Lbpcwd原创DIY系列(26)】废旧硬盘利用:“大哥”背“小弟”,齐齐把家安

【Lbpcwd原创DIY系列(25)】废旧硬盘最基本的DIY,不需要技术含量。呵呵~

【Lbpcwd】原创DIY系列(24)看废旧硬盘如何史无前例地用来放风筝

【Lbpcwd】原创DIY系列(23)——超炫梦幻音乐喷雾加湿器,带你进入全新的动感音乐境界

【Lbpcwd原创DIY系列】——还有几天就到新年了,请看我的2014年收官之作

【Lbpcwd原创DIY系列】史无前例的创意!看废旧硬盘如何变身超炫玩具电动陀螺

【lbpcwd原创DIY系列】难道废硬盘只能改成“电磨”吗?请看我的原创参赛DIY

【lbpcwd原创DIY系列】自己DIY低成本激光野战系统

【lbpcwd原创DIY系列】废旧硬盘创意又来啦!不到最后,能猜到是做什么的人没几个

【Lbpcwd原创DIY系列】DIY给MM的生日礼物——看我的报废笔记本如何大变身

【lbpcwd原创DIY系列】虽然同类制作不少,这才是正宗的全硬盘制作,不用一点外来材料

【Lbpcwd原创DIY系列】打造史上最简单、最低成本的1.2V~12V可调移动电源

【Lbpcwd】原创DIY系列(20)“废盘在手;Money我有”~让废旧硬盘变身“赚钱”的邪恶工具

【Lbpcwd】DIY系列(21)【原创】废硬盘变身为生活实用品——钥匙盘

【Lbpcwd】【原创】DIY系列(22)——废可乐瓶、塑料饮料瓶还可以做什么

有关Lbpcwd的一些其它视频:

http://www.soku.com/search_video/q_lbpcwd

--------------------------------------------------------
遇到了最头痛的房子埋墙埋地暗线漏电..只能一步一步慢慢解决了.....
----

老房子的漏电保护开关突然跳闸打不上了

先把电箱拆开来看看

电箱内部

漏电保护开关

空气开关组

电视天线、电话线等等接头都在这

考虑到房子电路十几二十年了,先怀疑会不会是漏电开关老化过敏导致跳闸呢?
买来一个新的漏保开关

外包装参数

外观

侧面

底面

先拍清楚线路

拆下了旧的漏电开关

换新的

把新的漏电保护开关更换上去

未完~待续~~~

楼主:
继续发图~~~~~~~~------------------------------------

换好新的漏保后通电测试依然跳闸合不上,这说明了原来的漏保没坏,真的是有漏电了

一开始的工作当然是先断开了旧漏保的输出线测试,漏保不跳闸,但之所以一上来就更换漏保,因为时间长了的话,漏保老化变质导致灵敏度过高或误跳的情况也是不少的,况且几年前也曾出现过一次合不上闸的情况,记得当时试了好几次才合上闸,之后就一直没事,但这次是被外人来把漏保当开关使用,开关多次之后才出现这个问题,所以首先怀疑的就是它了,又没办法测试是否误跳或不良,还是更换比较放心,以免心存疑惑影响下一步的判断。

确定漏保完好,分路测试漏电,发现第二路第三路空气开关打上后就跳闸,肯定了有漏电情况出现

没办法,先从容易受潮的部位开始检查,首当其冲的就是冲凉房天花板上的浴霸了,况且浴霸外壳已经锈迹斑斑,还有灯头部位也生锈得快掉下来

浴霸天花板内的接线端子

但是检查内部的接线和线路都还完好

考虑到如果万一接线不规范的话,有零火线对调了,零线进了开关,而火线直接到了电灯或电器,带电漏电的情况,第二步就是要把电灯、电器等全部拆线再测试了

浴霸先拆下来

继续拆饭厅、厨房的灯,见到冲凉房有线跑天花,线路是从厨房天花走过去的,顺便就把厨房的扣板拆部分下来探头进去看看是否有线路走天花,最好的情况是可以看到有主线管走天花,但是失望了,天花板内空荡荡。

所有电灯电器都离线了,再测试还是跳闸。第三步只能考虑插座了,把漏电的大厅和小房间两路的所有开关插座全部拆下,一个个来仔细检查测试

大厅后墙插座,测试没问题

电视墙插座及冲凉房开关及插座都没问题

尽管墙体好像曾经受过潮,但是这里电路没问题

厨房主插座盒排气扇插座也都没问题

厨房另外的插座也检查测试过没问题。只能一个个拆,一个个排除,烦死了....

未完~待续~~~

楼主:
继续发图~~~~~~~~-------------------------------

拆饭厅墙的开关及插座

拆房间的插座

继续房间插座

房间墙角插座,有潮湿的地方特别注意检查,但是也没问题

房间灯开关

大厅后墙插座

继续检查插座

房间电视墙插座

一个个排查

大厅电视墙插座,仔细检查,顺便理清线路大致走向,这里是大厅线末端,从这里连接过墙到冲凉房

通道墙的两个插座,也是末端,从饭厅墙那边跨接过来的

饭厅墙最上面的一个插座,零火地三条单线,也是末端了

上图那个插座下面的插座,经检测,这里的接线是连接到上面的,这里虽然有接线口,但是检查过也没有问题

饭厅墙的灯控开关盒。这里有一堆接线口,检查推测出大厅总线是直接接到这里然后再分接各分线。找到总线接口就觉得心里有数了

继续检查摸索房间通道的插座分析判断找总线入口

这里不是,很明显是末端线路

门口灯控开关盒里也不是

未完~待续~~~

楼主:
继续发图~~~~~~~~----------------------------------

房间床头双联灯开关及插座经检测也是没问题

房间墙插座也检查了是完好的

房间空调插座,在这里找到了房间总线的接口,房间总线经这里再分到房间的各路插座

大厅通道墙体的两个插座,拿万用表来测测看。红笔左黑笔右好像有数值

交换表笔又没数值了

用M欧档测试也是无穷大

再交换左右表笔又有阻值了

测试对地阻值

阻抗持续变大,好像有电容的感觉

换红笔接地,黑笔接零,阻值为无穷大

红笔接地,黑笔接火,有12兆欧左右的电阻值,并且持续增大。这值得怀疑

分析右边的插座是总线接口,估计这个插座的电是从右边有总线接头的插座跨接过来的,断开了与总线接头的接线,检测出来的电阻值值得怀疑,检测插座完好,只能是跨接过来的线路有问题了。不是从天花板走线,极大可能就是从地板走线了,惨!要凿墙壁砸地板了,大工程了。

第一次砸地板,要先准备好工具,锤子是现成有的,凿子要买,刚到从淘宝到货,马上开工

估摸一下,应该是从插座垂直往下走线吧~~

小心凿开插座下面的墙皮,果然见到线路

楼主:
继续发图~~~~~~~~------------------------------------

继续往下凿墙

沿着水泥包边往下凿

先不凿水泥,沿着水泥两边都凿掉一些批荡,以确认线路是直接延伸到地板,中途没有拐弯

把地脚线瓷砖小心凿下来

然后再敲碎二分之一的地板砖,找出线路,果然大厅的主线在此,蛋疼的是有那路跨接到通道墙的线路居然没有用线管,只是用了保护套,感觉出问题的就是它了

把这路用只用了保护套的跨接线从总线断开,合上大厅的空气开关,漏保没有跳闸。

把大厅的灯接上线

终于回复光明了

胜利的光明~~

成功了一半,还有房间一路的故障待排查

总线和跨接线的接头就在饭厅的这个三位灯控开关里

已经把漏电的那路跨接线断开

干脆一了百了,干掉它好了

零火线都连根剪掉,免得浪费空间,地线就不用管它了

至此,大厅、厨房、冲凉房都恢复了通电,不用再摸黑工作了

未完待续~~~~~~

楼主:
继续发图~~~~~~~~-----------------------------------
----------------------------------
还有房间这路电要排除故障

找到了总线出口是在空调插座里,经插座再分到房间的各个开关及分插座,把主线同房间插座线路断开依然漏电跳闸,唉!那么就是主线有漏电了

地下的木地板曾经因空调漏水给浸泡过,地脚线已经发胀有些松脱了。寻思如果主线从地板这里上,那么出问题的会不会是在这里地板下面呢?

估计房间主线应该从门口的地板下进入的吧

如果是房间地板内的主线出问题的话,在门口找到主线就可以在这里断开有问题的房间主线,从门口接一路明线进房间就可以了

主线到底在哪个部位?还要找,是砸地板砖还是拆木地板来找主线好呢?

还是拆房间的木地板吧,做工容易点

还要拆掉一部分地脚线才能拆开门口的一片木地板

地脚线太长了,一拆就要整条从墙脚拆下来,还是就切断一段地脚线算了

第一块木地板有一部分给一体衣柜压着没办法顺利拆开

只好画线,锯一小段吧

开锯

圆锯片容易切割到相邻的木板

万用宝用来锯这些边角比较好用

终于顺利拆下门口的第一片木地板

未完~待续~~~

楼主:
继续发图~~~~~~~~-------------------------------

切开泡沫垫,露出水泥地板

主线在哪里?还要凿开才能找到

小心地凿开水泥,终于看到了主线管,是从门口石底下斜着伸进来

主线应该是在地板下一直走到这个角落,再沿着墙走进空调插座

切开这里的一小段脚线

两边的脚线都要切一小段才能把最里面的那块木地板拆下

拆下了一片木地板

凿开水泥和墙根,露出地底的主线管和墙内的套管

从这里切断它好了

切断零线及火线,保留地线

再在门口处的线管开一个小切口。怎么感觉就像是做“手术”一样

扒开线管外皮见到零火地三条线,不好下手,就用废线做一个勾环把零火线从线管里拉出来

拉出来的房内零火两根线,满以为如果是这两段线出问题的话,就省工多了,但是事与愿违,检查两根主线完全没有问题,分开来还是照样跳闸。悲催了,应该是在大厅地板底下的那段线路出问题了。

工作至此,具体的线路走向和故障已经都已经基本理清了

好吧!买了多年的电钻要出场了。以前还整天被LD唠叨说:“为了打个孔就要买把钻”,现在她也就没话说了~~~~

未完~~待续~~~~

楼主:
继续发图~~~~~~~~----------------------------------

准备在梁底下打孔

钻个穿墙孔

背面掌控不了,掉了一点批荡

买来线槽

穿墙孔插上线管

夏天31~32度的室温,豆大的汗珠也是常态

补上一张电路图

从电箱处开始钉好线槽

沿着天花板底走,原来加装的光管线也趁机可以收进线槽里了

拉到通道墙的两个插座

然后另一路再沿着石膏线底走,一直到房间处的过墙孔

孔内空隙处已打上膨胀剂

又沿天花板走一条线槽到饭厅墙最上面的插座顶

房间从穿孔出走一路

沿着房间顶的石膏线底一直走

未完~~~待续~~~

楼主:
继续发图~~~~~~~~--------------------------------

线槽一直走到原主线的空调插座处

用点补墙膏

先把线管孔处的墙皮补好,免得安装好线槽和电线后难做工

买来的两扎4平方电线,领券购买,整卷买比较合算点,多点可以备用,不用担心拉着拉着不够线,再说如果以后真的那么不走运,另外几路又出问题的话,还可马上拿出来用,线槽也买的也是大点的,预留了足够的冗余量

先理好线再开始拉

由房间的总线终端开始拉,先把足够长线穿过过墙孔线管

拉到空调插座

这里的孔没办法贴着角,只能这样处理拉线

盖上线槽

预留好线头,先不忙接线

整体效果,线路避开了空调室内机的空间,以免阻碍日后或许会拆换空调的维修空间

从房间一直走线到电箱处

合上线槽后的效果

通道墙的另外开一条线路

先预留好线头

未完~~~待续~~~

楼主:
继续发图~~~~~~~~------------------------------

这路是走到饭厅墙的

不接到有总线的灯控开关盒了,直接走到最上面的那个终端插座好了

留出线头,这里已经是通好电的了,标记一下,免得一时疏忽中招

房间内的布线

拉好了线路,盖上了线槽盖

主线的空调插座也是先留好线头,一会再处理

先搞通道墙吧,先剪掉由地板跨接过来的问题零火线

同样保留地线

插座小改一下

左上角切个小口

就是这样的小口

接好线

线路由小口穿进插座,露出了的少许线之后再用白色玻璃胶覆盖一下就好看点了

轮到房间接线了

同样是剪掉了没用了的零火线

未完~~待续~~~

楼主:
继续发图~~~~~~~~-----------------------------------------

这个插座也小改一下

切两个小口

接好线主线和分线

安装好

到了“猜猜我是谁”环节了,到底哪条是房间那条有问题的零线呢?按照正常的安装逻辑的话,我猜想从左边的黄线数起,应该第三条黄线是目标

还得验证一下。这是之前从房间木地板下抽出来的那两条主线

把零火线扭在一起

拆下接共零端子的第三条黄线

用万用表蜂鸣档测一下,“滴————”响了,嘿~~果然没猜错~

剪掉漏电的房间零火线

电箱内部空间有限,还是从根部剪掉,以免碍手碍脚的

新走过来的房间零火线分别套上套管

接好线

电箱盖子也需要小改一下

右上角要开个小口

未完~~~待续~~~

楼主:
继续发图~~~~~~~~-----------------------------

修剪了一个小切口

侧面看看

电线从小口处伸入,安装好。合闸,OK

房间供电已完全恢复

剪掉房间原地板下面抽出来的废弃零火两根线,保留零线

把线管开口压平点

只剩下通道墙插座的跨接线路复通了

同样小改一下插座,在顶部开个小方口

接好线安装好

OK了,通道墙插座及光管通电顺利完成

给各路空开标注好标识

至此,全屋的电路已经完全修复完毕。

看看效果,其实明线也不算太难看

正所谓“破坏容易,建设难”,之前为了查线检修拆开的的东西又要一件一件还原,真是“自己挖的坑自己填”
首先是厨房的天花扣板

为了减少破坏,所以之前拆扣板时比较小心,拆下来的扣板没多大损伤,可以再用。先把扣板安装回去

楼主:
继续发图~~~~~~~~-------------------------------------

玻璃胶出动

把扣板边条安装上,用玻璃胶粘好和封缝

第一次拆扣板,总得交点“学费”,有小段边条被破损

用玻璃胶小心修补一下也无大碍,恢复了的效果也还可以接受

大厅地板下的总线管和套管线,加个废线槽包一下露出线管的部分再上水泥吧。
之前帖子里有人问为什么不直接不用跨接线,直接拉道明线过去就行了?要知道,判断出跨接线漏电的那是之前,如果有早知就好了!没砸开地板这里,还不确定是只包了套管的跨接线漏电!所以要把这里砸开,原来也是判断这个地方漏电的可能性会比较大,需要看看里面有没有接线口等等,等看到了只包套管的电线时,就心里有数啦~~,还可以看到主线的走向,确定了主线走地的判断,同时也为分析各路线路的走向提供了帮助,你说砸开这一小块地板是不是有必要??!

盖上槽盖

玻璃胶封住

刚好LD单位有基建,让她找来一块被切了1/4的60x60边角料地板砖

比好尺寸

就从这里切割开始吧。第一次切割陶瓷地板砖,用稍微安全一点的工具来试试看

万用宝使用起来安全是安全,没有多少扬尘,但是对付地板砖有确实点力不从心,花了十几分钟,只切了一点点,耳朵也吵得“嗡嗡响”,要把它切割完,还不知要到“猴年马月”!

没办法,只能上角磨机了,第一次用角磨机切割地板砖,没有经验,还是小心点好,起码的防护措施要做一下

还有十年前买的防噪声耳罩也可以派上用场了

还是角磨机给力

没几分钟就下面的地板砖切割好了,但是扬起的粉尘太大,差不多全屋都被粉尘弥漫了(没经验,现在想起,不知道当时加点水会不会好点?!)。千算万算,就是忘了准备口罩,只好脱下衣服绑着鼻子屏住呼吸加油干~~~

未完~~~待续~~~

楼主:
继续发图~~~~~~~~-----------------------------------

量好要补的尺寸

把多余部分清理掉

把地板砖切割好

拿来两个吸盘挂钩吸住地板砖,免得找平的时候把砖放到坑里就很难取出来

放进去,尺寸刚刚好

加沙

第一次玩泥工,估摸着加水泥

反正是第一层沙土层,沙多点,水泥少点算了。搅拌好

加点水搅拌好

铺进地板坑,铺平

先把地板砖放下,找平了,压实压平了再取出来

然后配混凝土

也是估摸着比例,这次是水泥要多点,沙少点

加水搅拌好

把搅拌好的水泥砂浆完整糊到地板砖背面再放进地板砖坑里就OK了

未完~~~~待续~~~

楼主:
继续发图~~~~~~~~------------------------------------------

房间门口处也要修补好

用水泥填平整

墙角原主线位置要修补好

同样抹上水泥

饭厅墙要修补

深的坑用水泥修补好

小心凿下来的地脚线瓷砖还很完整,底面有水泥块需要清理

把水泥块敲掉清理好

先泡泡水

浸完水拿出来

平整糊上水泥

贴回原位

感觉和原来没动过一样

现在要用补墙膏了

饭厅墙破损处用补墙膏填补好,先补第一层,干了再补平整

未完~~~~待续~~~~

楼主:
继续发图~~~~~~~~-----------------------------------

差点漏了门角背后的凹坑,再调了点水泥补上

木地板只是切了一小块,已经做到了尽量减少损坏了,切下来的木地板可以重新安装回去,接口处用玻璃胶粘贴填缝也没有什么问题,很牢固

把木地板往回安装好

效果和没拆之前对比看不出有很大的分别

再把木地板门口的边条装上

房间内角落里的木地板也是拆了一小块

照样安装好

大厅的地板砖水泥应该干了

还剩下一点补墙膏,用手指蘸着填缝

把缝填好了

抹一下填的白缝,减少色差

见还有补墙膏剩,顺带修修补补其它地方。

补好的饭厅墙经过打磨后的效果

房间这段墙皮受潮脱落比较严重了,铲掉坏的地方

继续用补墙膏补好

未完~~~待续~~~

楼主:
继续发图~~~~~~~~---------------------------

最后工序是要刷一层乳胶漆

调好补墙漆

饭厅墙刷好漆

房间就随便算了,这个地方有书桌挡住,不用打磨也罢,直接刷好漆

电器家具归位看看效果,咋一看也看不出有拆修过~~~~

圆满完工~~忙了这么多天,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完结~~~

网友:
占个楼层,紫薯布丁

网友:
前排等更啊,兄弟,墙里漏电可不好搞定。

网友:
太监了吗?,楼主更新啊,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