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2v无刷冲击批米沃奇2553和牧田111都用过的来讨论下

楼主(2019-10-24):
安装定制家具的,现在用的米沃奇2553和2453,这两个都是启动速度太快不好控制,换挡又麻烦懒得换。特别是调门板铰链轻按开关都能转过火,需要转一圈轻按下开关都转好几圈,微控不好控制。不按开关当起子用又没有轴锁。
用电钻嫌转速慢!还比批重,拧30自攻丝费劲。
没用过别的冲击批,看上了牧田12v无刷冲击批111,有用过的对比下那个好控制。听听意见
网上看的牧田平推电池拿着更舒服些
现在全套都是米沃奇12v的   打胶机,2553.2453.2402,2504.黄油枪,万用宝电锤用的5401还有个5377
用着用着掉坑里了!现在想换换口味了,

网友A:
这些批和钻里用的最多的就是111,非常好用,轻巧够力买它不会后悔

网友B:
沒有紅貨信仰的話,td111負責任地說比2553好用

网友:
高级货没用过不好说

网友C:
我2553用了一阵了,感觉这货就是暴力拧粗长螺丝的,加速快,冲击猛烈。我的2551油压批在路上,回来看看,这两货应该是不同用途。

网友:
枚田,外国网站得分最高,带自停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2553用了一阵了,感觉这货就是暴力拧粗长螺丝的,加速快,冲击猛烈。我的2551油压批在路上,回来看看,这 ...

回来看好用不好用了整个25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批和钻里用的最多的就是111,非常好用,轻巧够力买它不会后悔

看坛友的2551回来好用不,好用了上油压!现在转牧田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紅貨信仰的話,td111負責任地說比2553好用

天天用呢!要好用的,信仰木有一点求用。

网友:
博世12v有刷冲击批,2挡调速,低速好像1300,都说无刷速度不好控制。

网友D:
111d还是不错的,高低速两档加上A模式。灵活运用吧。A模式很好,起步慢,第一次打击后开始加速打击,几秒后全速打击。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1d还是不错的,高低速两档加上A模式。灵活运用吧。A模式很好,起步慢,第一次打击后开始加速打击,几秒后 ...

111重量好像和171一样!一样的话不考虑价格直接171

网友E:
只用得起gdr120

网友F:
调门板铰链这种精细操作还是用扭力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门板铰链这种精细操作还是用扭力批吧

铰链调完跟着要上自攻丝,太慢!来回换麻烦,启动速度2453还好点凑合着,2553转速高不好控制,轻点一下都转好几圈!牧田111也不要了,打算直接上171神屁!高低速单手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用得起gdr120

用工具吃饭的话我想还是不考虑价格用最适合的!

楼主:
171不愧是批王!轻巧好控制。自己买的电池套料加索尼C6,自己组装3.0薄电,在整个国产充电器齐了!

楼主: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2020-01-13):
得伟887不难控制,我可以控制转1/4圈

网友:
楼主有2454的波箱外壳吗。2454和2453是一个波箱。但一个是批一个是炮。。我的2454壳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