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被雷劈的五福一安

楼主(2019-10-24):
雷劈了,损失惨重。
手机充电器劈了,电钢琴适配器劈了,热水器劈了。
在数码之家啥没学会,就学会了锤子大法。
咣咣两下搞定,看看。
1、五福一安,非苹果

2、内脏

3、第一个故障点:104,电阻?

4、第二个故障:还是电阻

5、第三个:大电容鼓包

6、背面还有一个:电容还是电阻?

楼主:
第一个故障点应该是电容吧?

网友A:
劈成这样了还想修好它?
那个L1是色环电感,R16应该是保险电阻,估计几欧到10欧之间,U1和开关管可能都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劈成这样了还想修好它?
那个L1是色环电感,R16应该是保险电阻,估计几欧到10欧之间,U1和开关管可能 ...

修好?那是没可能的。垃圾筒才是它的归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好?那是没可能的。垃圾筒才是它的归宿

别扔,留着当料板也是极好的

网友:
槌子大法太野蛮,我一般都用螺丝刀硬别大法,其它的什么也不懂

网友:
锤子大法太暴力,试试台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扔,留着当料板也是极好的

就是啊,留着当料板也不错,我也有个一样的,U口还是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