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64M叠焊不成功,怎么排查原因?

楼主(2019-10-24):
颗粒是HY5DU12822CTP D43  路由K2mini, 每条飞线都仔细对过了,都是正确的,闪存的breed也是正常的,就是进入不了breed,也就是没焊好内存,我怎么看也看不出到底哪个点是短路还是没焊好,请问怎么排查啊, 这个叠焊无非是乐在折腾而已

我对比过另外一个好的,按住复位键通电 黄蓝灯闪一下暗  然后再闪几下暗 就可以进breed,而这个叠焊这个 黄蓝灯一直亮着,这会不会是短路了啊,哪两个脚短接了?

网友:
用高倍数放大镜吧,眼疼

网友A:
这是有信仰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有信仰的人

就是玩的爽

网友A:
还是玩ddr2或者3植锡帖片吧!别玩这个了,频率不够了!也没啥前途,除了费眼睛没什么前途,植锡植好了别的都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玩ddr2或者3植锡帖片吧!别玩这个了,频率不够了!也没啥前途,除了费眼睛没什么前途,植锡植好了别 ...

ddr2 3我都会啊,我的十来个斐讯k2 2p 都改了内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dr2 3我都会啊,我的十来个斐讯k2 2p 都改了内存了

那你这就是信仰了?

网友:
确定焊接无误的话 颗粒不良也是不行的

网友:
  7628的处理器无线还是很不错的。固件合适的话,还是很稳定。
折腾自己的,不用理会别人的看法。一两千的路由器谁都买得起,但是买不了自己折腾成功的乐趣。

网友:
你这个飞线真厉害

网友:
前几年搞过,但都没有成功过,这个考验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