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CPB280B 请问这个电池和什么工具通用,

楼主(2019-10-24):
鄙人有把电扳手,请问这个电池和什么工具通用,
也想买把无刷充电钻,请问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品牌

网友:
18V的电锤  无刷电锤貌似都通用吧!

网友:
去狗东搜同型号的电池看看参数,一般会写适用何种工具的

网友:
这款电池是今年的新款,相同平台的机器都没上市,建议你看看德伟米沃奇之流,真想买国产大有威克士的20V平台也比较全也可以考虑下。

网友(2020-09-25):
只要是18伏的接口似乎都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