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一个得伟DCB205电池

楼主(2019-10-24):
拆一个得伟DCB205电池
每节电芯都解出来一个引脚,是不是均衡充电的?

网友:
得伟12v也是这样

网友:
得伟电池没有均衡充电的,电芯的引脚是用于充电器检查电芯的电压。

网友:
均衡充电?一块电池相当于一台单机的价格,你这是让厂家活不下去的套路。
现在18/20V平台的电池包,能有平衡保护板就不错了,甚至一些二线品牌只有NTC、限压低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