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第一次画PCB,

楼主(2019-10-24):
这个是1602红外解码的,以前用洞洞板焊的,有免费打样券就不能浪费

心血来潮啊,把这个板子也一并升级了,洞洞板时间长了,有氧化了,这个板子前后用了好多年了。
因为不会画PCB,找淘宝代画说要2000块,我默默的只能自建学习了。

用的立创EDA画电路图,在转pcb,很多库可以选,箭头的数码管没有库,在他们论坛发帖子上了引脚图,那边大神很快就画好上传了,热心人也不少.
这个板子8.6X11.6,不能免费了,打样花了37元,还没到,已经在快递的路上了。

楼主:
画好电路图,转PCB,在摆好位置,一键布线,看到100%成功就代表没有跳线,然后就这也,很多电容电阻印丝都弄反了,不管了

网友A:
为何不在另外一家免费打样呢

网友B:
10CM是个坎,缩一下省好几块。第一次画的相当不错了。自动布线最好自己再优化下,我用的AD,自动布的惨不忍睹。都得自己修正。

网友C:
楼主啊,现在已经进入贴片时代了,你的要是换成贴片,尺寸要大大减小,10*10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在另外一家免费打样呢

8.6*11.6还有免费的吗,哪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CM是个坎,缩一下省好几块。第一次画的相当不错了。自动布线最好自己再优化下,我用的AD,自动布的惨不忍 ...

这软件国产的,库多,像新手直接学这个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啊,现在已经进入贴片时代了,你的要是换成贴片,尺寸要大大减小,10*10完全没有问题。 ...

原洞洞板是9*15的,全部用直插元件,现在这个也改了很多贴片了,怕不好焊接,贴片都用1206的,用贴片的单片机应该就可以缩小板子面积,手上买的都是直插的

网友D:
jp不是按面积的吗?这个大小就是免费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jp不是按面积的吗?这个大小就是免费的啊。

在另外一个帖子有个坛友说意思可能是5块的面积15x10,不是15x10  x5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另外一个帖子有个坛友说意思可能是5块的面积15x10,不是15x10  x5块。

就是15x10五块,我做过一次。

网友:
是按照面积算的,单双面板面积,单片≤0.015㎡,5片免费打样  顺丰包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洞洞板是9*15的,全部用直插元件,现在这个也改了很多贴片了,怕不好焊接,贴片都用1206的,用贴片的单 ...

手工焊接,0604都很好方便焊接的,较大电容使用0805

如果确定是手工焊接,在画SMD集成等的时候,把引脚拉长一点点,更方便。

网友:
想画板子找我!义务劳动!不要酬劳!就是交期慢点

网友:
立创EDA对于普通应用真的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