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副苹果老耳塞,大家帮忙看看是真是假

楼主(2019-10-24):
手机不好,还请大家多多担待

网友A:
苹果耳机单元好像是羊毛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耳机单元好像是羊毛盘的

也不全都是羊毛盆吧,这个耳塞是很老了

网友B:
看看我拆的我这个 单元感觉有点像mx760的单元

网友C:
光看这个看不太出来,这还没线控的。这种耳塞也没啥用处,塞着一会儿就耳朵疼了,反人类设计的!

网友D:
真货 但声音我觉得一般般

网友E:
这么容易就把耳机罩无损分开,一定是假的!苹果的东西如果没有螺丝,很难无损拆开。

网友F:
楼上几位把它当成iPhone5之后的耳机的earpods了吧,楼主拆的这个是老款iPod的耳机哦,
和iPhone 4、4S的有点像,就是没有话筒+线控器而已。这个耳机的单元有红胶和编号,外罩铁网下面还有一层滤网,符合真货的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拆的我这个 单元感觉有点像mx760的单元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看这个看不太出来,这还没线控的。这种耳塞也没啥用处,塞着一会儿就耳朵疼了,反人类设计的! ...

这个是没有线控的,为什么会塞着耳朵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货 但声音我觉得一般般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容易就把耳机罩无损分开,一定是假的!苹果的东西如果没有螺丝,很难无损拆开。 ...

我是用尖头钳夹住掰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几位把它当成iPhone5之后的耳机的earpods了吧,和楼主拆的这个是老款iPod的耳机,
和iPhone 4、4S的有 ...

是的,是老款的苹果耳机,ipod的。看来朋友很懂行,说的有理有据,多谢指点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是老款的苹果耳机,ipod的。看来朋友很懂行,说的有理有据,多谢指点了。 ...

之前用过好几款iPod,对这个还有点了解。没记错的话,这耳机无麦的版本里,还有个橡胶插头的版本,
这个版本的震膜是黑色半透的那种,音质是这一系列里最好。后来改成塑料插头的连单元震膜也换了,
虽然解析力提高了,但是音色感觉清淡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用过好几款iPod,对这个还有点了解。没记错的话,这耳机无麦的版本里,还有个橡胶插头的版本,
这个 ...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没有线控的,为什么会塞着耳朵疼啊

和线控没啥关系,我是说这种外形的耳机塞在耳朵里容易让外耳痛,你看现在的耳机都不会做成这样的了,而是更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外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几位把它当成iPhone5之后的耳机的earpods了吧,楼主拆的这个是老款iPod的耳机哦,
和iPhone 4、4S的有 ...

耳朵小的戴这个耳机会不舒服,声音反而和Earpods差不多,感觉声音受佩戴影响更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尖头钳夹住掰开的

这一款耳机好像也就是比较容易拆解,Earpods能不能无损拆开真是看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一款耳机好像也就是比较容易拆解,Earpods能不能无损拆开真是看运气

是比较好拆,夹住一掰就开了

网友:
謝謝分享  苹果5个改了不少个,4的这拆一个单元可能受伤了,发声不对,扔一边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