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科士达在线式不间断电源(KSTAR GP800)

楼主(2019-10-24):
有个电源,拆开卖废品。

就是它。

铭牌,厂家,咱不认识。

容量说明。

一开盖先看到的,好多厌尘,扫。

大变压器。

扼流圈。

大继电器这是两个,另一边还有一只。

大变压器的接线,初级两线圈并连,次级四线圈并连。

扼流圈,3.1KG。

大电解一对。

大电解的规格,国产江海牌。

继电器,25A,24V的。

两只无极电容30uf,500V。

输出,高频滤波板。

信号输入控制板。

操作控制板。

显示屏,1602D,16脚数字屏。

这块板没看明白,有整流管,成两只场管,和小机器,上的逆变板差不多。

这是整流模块,三相桥?

和整流桥配套的模块,有两只。

桥,模块的散热器上配的温控器,90度。

这是模块,整流桥配的大散热器,吕,有3KG重。

两只220V的大散热风扇,坏了一只。

这是只小的,直流的

图片太多,剩下的就是拆解了,先发了一次,手一抖,没了,明天继续。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整体出售?这货很实在啊!

网友B:
UPS还有啥在线式不在线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PS还有啥在线式不在线式?

分在线式和后备式吧大概

网友:
引用 网友B:
UPS还有啥在线式不在线式?

好像一种就是可以当稳压用的,一种是只有停电才启动的

网友:
在线是220v逆变到电瓶,再升压到220v
后备是220v一路给电瓶充电,一路直接输出,检测到输入220v断电,再启用升压,到220v输出

网友:
在线的可以当稳压用

网友D:
科士达工频在线式UPS,这个变压器值点钱。不带电池可以当稳压器用,而且稳压精度很好,可以达到1%。可惜了就是波形不正,放大来看有点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整体出售?这货很实在啊!

整体卖给谁啊?只坏了一只散热风扇,没地方放了,拆了卖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在线式和后备式吧大概

这是在线式,不间断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科士达工频在线式UPS,这个变压器值点钱。不带电池可以当稳压器用,而且稳压精度很好,可以达到1%。可惜了 ...

开关电源负载用方波没什么影响的,又不是电机之类的设备。

网友:
工频的,拆了有点可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体卖给谁啊?只坏了一只散热风扇,没地方放了,拆了卖废品。

我个人觉得还是整体价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觉得还是整体价值高

太大了,放又没处放,卖又没人要,平常又用不上。只能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