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Ipad5还是给专业的去硬解ID吧

楼主(2019-10-24):
食堂的工友找来,问一台IPad air的问题能否解决。

一看,原来是有ID锁。买的二手机,自己不懂ID都没退。16G的容量不够,自己去重置。找不到原本的卖家,就无法激活了。

A1474,屏幕还是不贴合的。

去ID锁,网上搜了一圈只能硬解,取下硬盘重新写个无锁的序列号。网上有写好序列号的硬盘买,这样代价低些。自己拆了看看,黄色胶带处是排线的部位。当心

收拾过2次Ipad mini了,剪点文件夹

加热后,刀片探入

四角垫入塑料片

向右翻开

注意这处的3根排线

翻开外屏后,测试一下还是否完好

屏幕的固定螺丝,这一角是最长的

松开螺丝,但不要断开排线。还没断开电池呢

电池压板下,垫入塑料片,断开电池。

断开触摸

断开home键

揭开主板屏蔽罩

东芝的16G硬盘,四周都是打胶的。周围还有很多重要部件,不敢贸然动手。

取块废手机主板试试,华为的也是打胶的。便宜的二手直风风枪,吹了好久才取下。

取下倒是没掉一个点

但一处理焊盘,刮一下胶。猛然发现,掉了一半的点。惨状就不放上来了,看来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赶紧简单装好,发顺丰给B站上联系好的UP主维修。
就当过把拆解的瘾吧!

网友A:
这样硬解费用多少?

网友:
辛苦,真是个细致活,俺拆过一次,掉点一塌糊涂

网友B:
哪个up主?我要看看楼主怎么上电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硬解费用多少?

曾经有个ipad2017,硬解花了200元,用了一段时间,手残重置了一下,结果又锁了,卖家也不认了,说是自己的问题。感觉无锁的序列号可能是刷的时候正常,但不能保证就一直正常。

网友:
哪个up主?我也要看看楼主怎么上电视的

网友D:
难道是艾奥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up主?我要看看楼主怎么上电视的

找的一修哥j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硬解费用多少?

报价160元

网友E:
请问IPAD2018能解ID锁吗,捡的碎屏机换了屏幕能开机,可是他吗的有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IPAD2018能解ID锁吗,捡的碎屏机换了屏幕能开机,可是他吗的有锁

我也是小白,问问专业的吧

网友:
这个版本的wifi特别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艾奥科技?

这人手不错~

网友:
很多空点,问题不大,显微镜下补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经有个ipad2017,硬解花了200元,用了一段时间,手残重置了一下,结果又锁了,卖家也不认了,说是自己 ...

解锁的机器解完要赶紧登ID上去,修的人没提醒你吗